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2-19):
   数字电子技术主要研究各种逻辑门电路、集成器件的功能及其应用,。逻辑门电路组合和时序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集成芯片各脚功能。555定时器等。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用数字电路进行信号处理的优势也更加突出。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电路在信号处理上的强大功能,我们可以先将模拟信号按比例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送到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最后再将处理结果根据需要转换为相应的模拟信号输出.

 模拟电子技术是一门研究对仿真信号进行处理的模拟电路的学科。它以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为关键电子器件,包括功率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反馈放大电路、信号运算与处理电路、信号产生电路、电源稳压电路等研究方向。  数码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信号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离散的信号称为数字信号。

  模拟电子技术处理的信号在时间上或数值上是连续变化的,如温度和速度。这类信号称为模拟信号,相应的电路称为模拟电路。而数字电子技术所处理的信号在时间上,和数值上都是不连续的,即所谓离散的,如自动计数生产线,每来一件产品,就发出一个脉冲,自动计数。这类信号称为数字信号,相应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模拟电子技术是一门研究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为关键电子器件,包括功率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反馈放大电路、信号运算与处理电路、信号产生电路、电源稳压电路等的学科。数字电子技术主要研究各种逻辑门电路、集成器件的功能及其应用,。逻辑门电路组合和时序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集成芯片各脚功能。

网友A:
另外,模拟技术比数字技术要难。模拟中小信号和高速信号更难。

网友B:
数字技术依靠电流的有无或电压的高低分别代表1或0,只要电流或电压不高于某上限值,都会被认为代表0;只要电流或电压不低于某下限值,都会被认为代表1,当然同一电路中下限值一定大幅度高于上限值,电流或电压略高或略低写并不影响其含义,因而具有比模拟电路好得多的抗干扰性。数字技术在表达复杂信号往往采用串行或并行编码的方式。 而模拟技术是依靠电流的大小或电压的高低来表达信号含义的,只要干扰信号影响到电流的大小或电压的高低,就会信号含义,引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