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E555脉冲发生器程序(1602+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2-19):
/*******************************************************************************
--------------------------------------------------------------------------------
* 实 验 名                 : NE555脉冲计数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LCD1602显示接收到的脉冲频率。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LCD显示的文字--//
uchar code EN_CHAR1[16]={"   CYMOMETER    "};
uchar code EN_CHAR2[16]={"FREQ:         HZ"};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初始化定时器
//--定义全局变量--//
ulong Freq;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频率值
ulong        TimeCount; //用于计算1S钟的
/*******************************************
*函数名                :main
*功  能         :主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uchar i, freqValue[6];

        LcdInit();
        TIMER_Configuration();

        //--显示要写的字母--//
        for(i=0;i<16;i++)
        {
                LcdWriteData(EN_CHAR1[i]);
        }
        LcdWriteCom(0xc0);//第二行显示
        for(i=0;i<16;i++)
        {
                LcdWriteData(EN_CHAR2[i]);
        }

        while(1)
        {
                if(TR0==0)         //当计数器停下的时候,表明计数完毕
                {
                        Freq = Freq + TL1;       //读取TL的值
                        Freq = Freq + (TH1 * 256); //读取TH的值
                        LcdWriteCom(0xc8);
                        //--求频率的个十百千万十万位--//
                        freqValue[0]='0'+Freq%1000000/100000;
                        freqValue[1]='0'+Freq%100000/10000;
                        freqValue[2]='0'+Freq%10000/1000;
                        freqValue[3]='0'+Freq%1000/100;
                        freqValue[4]='0'+Freq%100/10;
                        freqValue[5]='0'+Freq%10;
                        //--显示求得的数值--//
                        for(i=0;i<5;i++)//从最高位开始查找不为0的数开始显示(最低位为0显示0)
                        {
                                if(freqValue[i]==0x30)
                                {
                                        freqValue[i]=0x20;        //若为0则赋值空格键
                                }

                                else
                                {
                                        break;
                                }

                        }
                        for(i=0;i<6;i++)
                        {
                                LcdWriteData(freqValue[i]);
                        }
                        //--显示完,重新计算下一次频率。--//
                        Freq=0;//将计算的频率清零
                        TH1=0; //将计数器的值清零
                        TL1=0;
                        TR0=1; //开启定时器
                        TR1=1; //开启计数器
                }
        }
}

/*******************************************
*函数名                :TIMER_Configuration
*功  能         :配置定时/计数器T0和T1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定时器T1做计数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计数器--//
        //--定时器T0做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定时器--//
        TMOD=0x51;

        //--设置定时器晶振为12MHZ时定时50ms--//
        TH0=0x3C;
        TL0=0xB0;

        //--打开中断-//
        ET0=1;
        ET1=1;
        EA=1;

        //--打开定时器*/
        TR0=1;
        TR1=1;
}
/*******************************************
*函数名                :Timer0
*功  能         :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Count++;
        if(TimeCount==20)//计时到1S
        {
                TR0=0;
                TR1=0;
                TimeCount=0;
        }

        //--12MHZ设置定时50ms的初值--//
        TH0=0x3C;
        TL0=0xB0;
}
/*******************************************
*函数名                :Timer1
*功  能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进入一次中断,表明计数到了65536--//
        Freq=Freq+65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