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rd+有没有可替换的产品?

楼主:
使用stc89c516rd+烧录时间老是提醒大小超出范围。请问一下有没有能够不修改软硬件可以直接替换的产品?存储空间大一些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8-12-19):
说明单片机储存空间太小了,换一个吧,比如STC12C5A60S2这种51加强版,随便玩

网友B:
当然有啊,有32的,还有64的,但是内存越大价格也越贵,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C:
这个型号的ROM已经是最大的了,连内部EEPROM都没有;在不改变硬件情况下,建议调动下ROM/RAM存储;或者只增加个EEPROM来辅助存储。

网友D:
优化下代码吧,或者加个存储介质(EEPROM)什么的存储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明单片机储存空间太小了,换一个吧,比如STC12C5A60S2这种51加强版,随便玩

stc89c516rd(存储空间是61k)STC12C5A60S2(存储空间是60k),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