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流水灯程序流程图+电路图

楼主(2018-12-19):
单片机LED流水灯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流程图: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 key1的信号传递给P1.0
sbit key2=P1^1;// key2的信号传递给P1.1
sbit key3=P1^2; // key3的信号传递给P1.2
uint time=1,dit=0;
uint led=0xfe;
void delay(uint z) //设置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int t=3,n;
while(1)//一直为真
{
        while((key1&&key2&&key3 )!= 0)//按下任意一个按钮
        {
       if(dit== 0)
       {
              led=_crol_(led,1);//向左移动一位
              P0=led;//将P0的信号传递给LED
       }
       if(dit== 1)
       {
              led=_cror_(led,1);//向右移动一位
              P0=led;
       }
       n=625*time;//延时的时间
       delay(n);
}}
if(key1 == 0 ) {t=0;}//按下按钮一,设t的值为0
if(key2 == 0) {t=1;} //按下按钮二,设t的值为1
if(key3 == 0) {t=2;} //按下按钮三,设t的值为2
switch(t)//根据t的取值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
{
        case 0:
               dit=1-dit;//判断dit是1还是0
        break;

        case 1:
              if(time== 4)
              {;}
              else{time++;}break;//当时间为4s时,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延加

        case 2:
              if(time==0.5 ){;}
              else{time--;}break;//当时间为0.5s时,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延减
              default:break;
}
}

网友A:
课程设计题:LED彩灯控制器设计 要求: 1、至少10个发光管4种花样自动变换,循环往复。 2、彩灯花样变换的快慢节拍可以手动和自动方式控制,手动控制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自动控制方式每15秒变换一次,1分钟循环一遍。 3、系统复位清零开关。

网友B(2020-04-26):
老哥,你这个程序是怎么亮灯的。?我是初学者看不懂有点

网友B:
老哥有时间的话请尽快解答。有点急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