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的点焊机控制装置设计(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8-12-19):
    最近做了一个用单片机的点焊机控制装置,使用的是89C51单片机、LCD5110显示屏和微型继电器,通过检测按钮信号,精确控制点焊机变压器的导通时间和两次焊接的间隔时间。变压器导通时间从40毫秒到2600毫秒之间,按20毫秒为一档连续可调,两次焊接的间隔时间则为5秒和10秒两档,这两个参数均通过7+1位拨码开关由用户根据需要动态设置,设置结果即时显示在屏幕上。参见下图:

前天 13:17 上传

    屏幕中间显示的是设置的点焊时间,以毫秒为单位,通过左起的7位拨码开关设置。下部左边显示的的是设置的间隔时间,为5秒和10秒两档, 通过最右边的拨码开关设置。屏幕右下角显示的是间隔时间倒计时,只有倒计时为零时,单片机才接收点焊按钮的信号。下图是点焊机的正面:

前天 13:16 上传

    机箱面板上有3个LED指示灯,最上面红色的是电源指示灯,面板上开关打开接通控制电源后常亮。中间橙色的是工作指示灯,点焊机变压器接通后点亮,关闭后即灭。下面绿色的是准备好信号灯,当倒计时为零时此灯闪烁,只有绿色信号灯闪烁时点焊按钮才有效,这个信号灯在焊把上也同时存在。
    下面是控制线路的原理图:

    整个控制线路用了两块万用板搭焊,一块安装了3个LED信号灯、LCD5110显示屏和8位拨码开关,另一块则是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微型继电器以及7805稳压块等。

/*******************************************************************************
*                                                                                                    *
*                                        点焊机控制器                                                                           *
--------------------------------------------------------------------------------
* 结构说明:    51单片机计时控制                                                                                                   *
*              在检测到点焊手柄发出的工作信号时,                                                           *
*              立即接通点焊机的电源,点焊机开始工作,设定的时间结束后切断电源,*
*              在设定的间隔时间内,不接收点焊手柄发出的工作信号。              *
* 版本说明:    胡家峻@2018年8月                                                                                              *
*******************************************************************************/
/*
* 单片机P0^0~P0^4口分配给LCD5110使用:RET、CE、D/C、DIN、CLK(在LCD_5110.h中定义
*       P0^5     设备等待(可以工作)信号灯
*            P0^6     设备工作间隙(不接收点焊信号)信号灯
*
*            P1^0~P1^6   开关设置点焊时间(20毫秒为1单位,0~127单位)
*            P1^7        工作间隙:0=5秒,1=10秒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_5110.h"      //包含LCD显示驱动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单字节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双字节
#define        u64 unsigned long //四字节

#define        SZP1 P1           //P1口为初始设置的数据,低七位为定时数值(0-127)*20ms,
                          //第八位为间隙时间,0=5秒,1=10秒
sbit LED_work = P0^5;     //设备工作信号(低电平点焊机接通)
sbit LED_read = P0^6;     //设备就绪信号(低电平可以工作)
sbit work     = P0^7;          //点焊按钮信号(低电平按下)

//--定义全局变量--//
u8  sdsj = 0;             //设定的点焊单位
u64 shsj = 0;             //设定的点焊时间(双字节,以毫秒为单位)
u8 wait = 5;                          //设置的间隔时间(5秒或10秒,根据P1.7确定)

u8 time_work = 0;         //焊接时间计时(20毫秒/单位)
u8 time_wait = 0;                  //等待时间计时(单位秒)
bit time_1s = 0;              //秒信号
bit time_20ms = 0;                  //20毫秒信号
bit flag = 0;             //定时工作标志(0=待机或间隔,1=正在工作

/*******************************************************************************
* 函 数 名         : ReadSet
* 函数功能                   : 读设置并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ReadSet(void)
{
        sdsj = SZP1;               //从P1口读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if (sdsj>127) wait = 10;   //最高位1,间隔时间=10秒
        else wait = 5;
        LCD_write_val(27,4,2,wait);//显示设定的间隔时间

        sdsj = (sdsj & 0x7f) + 3;  //取低7位定时值再加3(60毫秒)
        shsj = sdsj * 20;                   //20毫秒基本单位
        LCD_write_val(27,2,4,shsj);//显示设定的点焊时间
}

/*******************************************************************************
* 函 数 名         : timehand
* 函数功能                   : 20毫秒处理函数,即每隔20毫秒处理一次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Hand(void)
{
    if (flag == 0)        //待机状态
        {
            if (work == 0)    //收到点焊按钮信号
                {
                        flag = 1;     //设置工作标志
                        time_work = sdsj;//取设定时间
                        LED_work = 0; //开通工作电源
                        LED_read = 1; //关闭等待信号灯
                }
                else                          //无点焊按钮信号
                {
                        ReadSet();          //检查更新设置
                }
        }
        else                          //工作状态
        {
                time_work--;
                if (time_work == 0)//定时时间到
                {
                        LED_work = 1;  //关闭点焊机电源
                        LED_read = 1;  //取消准备好信号灯
                        flag = 0;            //撤销工作标志
                        time_wait = wait;//恢复间隔时间
                        LCD_write_val(61,4,2,time_wait);//显示剩余间隔时间
                }
        }
}

/*******************************************************************************
* 函 数 名         :
* 函数功能                   : T0中断服务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 0;           //毫秒
        static u8 j = 0;           //20毫秒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定时1ms
        TL0 = 0x66;

        i++;
        if (i > 19)                   //20毫秒计时到
        {
            i = 0;
                time_20ms = 1;           //置20毫秒标志
            j++;
            if (j > 49)        //1秒
                {
                    j = 0;
                        time_1s = 1;   //置1秒标志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设置初始屏幕显示
    u8 i, x ,y;

        LED_work = 1; //测试
        LED_read = 1;
        LCD_init();                   //初始化5110屏幕

        x = 8;                                   //显示的起始位置
        y = 0;
        for (i = 0; i < 5; i++)//显示“电子点焊机”
        {
                LCD_write_char(x,y,i);//
                x = x +        14;        //下一字的显示位置
        }
        x = 0;
        y = 2;
        LCD_write_char(x,y,3); //显示“焊”
        x = 14;
        LCD_write_char(x,y,5); //显示“接”
        x = 59;
        LCD_write_char(x,y,8); //显示“毫”
    x = 72;
        LCD_write_char(x,y,9); //显示“秒”
        x = 0;
        y = 4;
        LCD_write_char(x,y,6); //显示“间”
        x = 14;
        LCD_write_char(x,y,7); //显示“隔”
        x = 44;
        LCD_write_char(x,y,9); //显示“秒”
        x = 76;
        LCD_write_ASCII(x,y,12);//显示“s”

        ReadSet();              //读取设定定时时间并显示
        LCD_write_val(61,4,2,time_wait);//显示剩余间隔时间
        LED_read = 0;           //显示准备好信号灯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        TH0 = 0xF8;             //为T0赋初值0xF8CD,定时2ms
//        TL0 = 0xCD;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6;
//        TH0 = 0xFC;
//        TL0 = 0xC3;                    //为T0赋初值0xFA02,定时1ms
        ET0 = 1;                //开T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 (time_1s == 1)   //每秒处理
                {
                    time_1s = 0;    //重置秒标志

                        if (time_wait > 0)
                        {
                            time_wait--;
                        if (time_wait == 0)
                            {
                                LED_read = 0;//显示就绪信号
                            }
                                LCD_write_val(61,4,2,time_wait);//显示剩余间隔时间
                   }
                        else
                        {
                            if (LED_work == 1)
                                {
                                    LED_read = ~LED_read;//等待时每秒闪一次
                                }
                    }
                }

                if (time_20ms == 1)
                {
                        time_20ms = 0;          //重置20毫秒标志
                        if (time_wait == 0)
                        {
                            TimeHand();   //调用20毫秒处理程序
                        }
                }
        }
}

Keil项目文件包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电路板的焊接图啊!pcb工程打不开报错

----------
补充:进History目录可以打开原理图文件了,作者没有画PCB图

网友B:
字模用什么软件

网友C:
你这个能不能改一下,按键调整放电时间,保存数据到内部EEP.

网友B:
已改成按键调放电时间和间隔时间

网友D:
谢谢你呀.找了好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电路板的焊接图啊!pcb工程打不开报错

我下载试试看

网友E:
这么高端,我看有一个纯硬件的

网友F(2019-02-0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静待楼主推出改进版本

网友B:
表示已经改进,用旋转编码器,从最小20任意到5100m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表示已经改进,用旋转编码器,从最小20任意到5100ms

我看楼主发布的是拨码开关的呀
不是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G:
N秒的间隔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焊接效率低哦。一般是毫秒级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看楼主发布的是拨码开关的呀
不是旋转编码器的

楼主发布的没有改,自己改成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H(2019-03-23):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布的没有改,自己改成旋转编码器的

你改好的能来一份吗?我也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I(2019-05-11):
功能丰富,但不建议实用继电器,容易拉弧烧坏继电器。

网友J:
我也下载试试

网友K(2019-08-24):
pcb我做回头上传到论坛

网友L(2019-10-19):
这个点焊机是用微波炉中的变压器改的吗?微波炉变压器初级线圈直流电阻是2欧,接到交流电上电流很大,会引起火灾的,点焊时间很短,只能是几毫秒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端,我看有一个纯硬件的

能分享不

网友N(2020-03-24):
谢谢你呀.DOWN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O(2020-05-29):
能驱动MOS板或者晶闸管??

网友P(2021-02-17):
pcb工程打不开报错

网友Q(2023-11-15):
感谢楼主,这是电容?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