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迷彩的STC89单片机手机APP蓝牙鱼缸控制开放E4A和APP源代码

楼主(2018-12-19):
手机APP开源的太少了,用了单片开发好程序想要和手机互联就是很难,打算自己学手机E4A开发,感觉很像C语言,如果,否则的,但是还是不习惯。慢慢来吧。开源一个例程,大家研究。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0;
uchar send=0xff;

sbit out1=P1^0;        //LED1
sbit out2=P1^1;        //LED2
sbit out3=P1^2;        //LED3

//蓝牙要接串口P3.0 P3.1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开关操作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改变一次状态

void alloff()
{
        //P1=0xff;
        out1=0;//关闭
        out2=0;
        out3=0;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alloff();
  while (1)
        {

        }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eceive = SBUF ; //
                RI = 0;
                switch (receive)
                {
                        case 0x00: alloff();break;//LED  全部OFF

                        case 0x10: out1=0;break;//LED1//关闭
                        case 0x11: out1=1;break;//打开

                        case 0x20: out2=0;break;//LED2//关闭
                        case 0x21: out2=1;break;//打开

                        case 0x30: out3=0;break;//LED3//关闭
                        case 0x31: out3=1;break; //打开
                        default:break;
                }

        }
        EA = 1;
}

楼主:
现在没有手机功能的开发都走不上台面了,求大神们发点手机APP开发的例程,如没有源代码的就不要发了,没有开源无私奉献精神的就不要回了。

网友A:
支持楼主,但不能要求其它人都能做到。有些人就是无利不早起的。早期的互联网资源都是免费的。现在还有多少免费?音乐和影片大部分收费了。只能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吧。论坛设黑币也是不想大家都变成伸手党。

网友B(2019-03-09):
很好 感谢分享 改天也照着做个

网友C:
你好,有蓝牙接收数据的APP源码吗?能不能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D(2019-09-10):
我安装APP装不上呀?

网友E(2020-04-28):
已经下载了,谢谢您的分享!看程序后很经典,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F(2020-08-11):
前两年玩过E4A 这些软件不知什么原因  老是会被杀软堵截  不关杀软根本没法玩   尤其易安卓  生成的EXE文件杀得一个不剩

网友G(2020-10-24):
楼主,我想问下时间出现时分秒为个位数的时候,能不能改变下源码,使他改为十位数?也就是说9显示09,1显示01,这样子,在线等答复,谢谢!我还想咨询下显示日期的话要怎么写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