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Qt版)(2)

楼主:
【接上一章节MY-IMX6 Linux-3.14 测试手册(Qt版)】

7 网口测试
7.1测试说明
1)测试程序有两个,一个在开发板运行,另一个在PC(windows)上运行。
2)开发板上有两个网口。
3)测试之前需要修改PC上的IP,把PC上的IP改为192.168.170.144(实际上只要开发板和PC在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7.2测试方法(test method)
1)用网线把PC和开发板(任意一个网口)连接。
2)在PC端运行测试程序。
3)点击“Network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4)点击任意一个”Confirm”,如果连接上,其右边会显示绿色的“connect”;如果出现“unconnect”说明没有连上,这时点击另一个“Confirm”。如图

5)连上之后点击“Send”;在PC端可以看到接收速率的变化;测试成功。如图:

6)另外一个网口测试方法相同。
7)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8 多媒体测试
8.1测试说明
测试程序测试音频和视频的功能。

8.2测试方法
1)点击“Media”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插上耳机,点击“PlayMusic”,可以听到一段音乐。
3)点击“PlayVideo”,播放一段视频。
4)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9 USB&SD测试
9.1测试说明
测试测试主要测试USB和SD。

9.2测试方法
1)点击“SD-USB”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插入U盘或者SD卡,屏幕会显示U盘或者SD卡的内容(中文不能正常显示)。

3)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10 看门狗测试10.1测试说明
如果不喂狗,默认10s复位,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时间。

10.2测试方法
1)点击“WTDog”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点击“Start”,开始测试。
3)点击“Feed”,进行喂狗;屏幕上会显示喂狗次数;等待20s,如果没有复位,说明喂狗成功。如图:

5)点击“Nofeed”,停止喂狗,等待10,系统将会复位。
6)测试完成,点击关闭,退出测试程序。

11 GPU测试
11.1测试说明
测试过程,在屏幕上会看到有图形在变化。

11.2测试方法
1)点击“GPU”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等待测试完成,最后会打印测试结果。如图:

12 VPU测试
12.1测试说明
测试过程,会播放一段视频。

12.2测试方法
1)点击“VPU”图标,启动测试程序。
2)等待测试完成,最后会打印测试结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