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新增的ADC第九通道测量内部固定的测试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来计算工作电压

楼主(2018-12-19):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ADC的第9通道是用来测试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由于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很稳定,不会随芯片的工作电压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可以通过测量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然后通过ADC的值便可反推出VCC的电压,从而用户可以实现自己的低压检测功能.
      ADC的第9通道的测量方法:首先将P1ASF初始化为0,即关闭所有P1口的模拟功能然后通过正常的ADC转换的方法读取第0通道的值,即可通过ADC的第9通道读取当前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值.
     用户实现自己的低压检测功能的实现方法:首先用户需要在VCC很精准的情况下(比如5.0V),测量出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5),并这个值保存到EEPROM中,然后在低压检测的代码中,在实际VCC变化后,所测量出的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x),通过计算公式: 实际VCC = 5.0V * BGV5 / BGVx,即可计算出实际的VCC电压值,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步的BGV5的基准测量一定要精确.

实现的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ShowResult();               //显示ADC结果
    }
}

/*----------------------------
发送ADC结果到PC
----------------------------*/
void ShowResult()
{
    SendData(GetADCResult());       //显示ADC高8位结果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0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P2 = ADC_RES;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0xfb;               //115200 bps(256 - 18432000/32/115200)
    TR1 = 1;
#endif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0;                   //不设置P1口为模拟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A(2019-07-13):
测量出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ADC转换值,这个转换值是ADC值还是电压值?

网友B(2019-08-31):
这就是STC程序,你给搬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