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流水灯设计思路 求帮助

楼主(2018-12-19):
led流水灯设计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如果是用51单片机实现的话

网友A:
是用51单片机实现的吗?
是这样的,用8位IO口连接LED 然后输入初始值为10000000 即给第一个LED高电平
然后通过代码中FOR循环让高电平向后循环实现流水灯。
希望可以帮到你 谢谢!

网友B:
我这有个有51实现的流水灯程序闪烁时间大概为1s,先向左流动,在向右流动。你可以看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8 z)
{
        u8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100);
        while(1)
        {
                for(i=7;i>0;i--)
                {
                        led=_crol_(led,1);
                        delay(1000);
                }
                for(i=7;i>0;i--)
                {
                        led=_cror_(led,1);
                        delay(1000);
                }
        }
}

网友B:
你也可以设计一个通过按键控制led流动方向、闪烁时间等。

网友C:
流水灯的设计太多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