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25W201S单片机通电后要约1分钟左右才进行稳定工作状态

楼主:
用STC15W201S设计制作了一批电路板,采用了TNY268组成的5V开关电源,一部分板子通电即正常工作,有部分板子出现了通电后约需要1分钟左右才能进行稳定工作状态,如果断电停留时间太长,每次通电都要约一分钟后才能进行稳定工作状态。测量所有板子的电源电压都是4.9V左右,为何有些板子正常有些却出现如此现象?换用另一个5V的电源供电,则一切正常,难道电源设计有问题?请高手赐教。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8-12-21):
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一般需要有(电容(1000uf左右)+电感(4.7~10uH)+电容(470~1000uf))的滤波电路,要不然电源纹波太大,不光是影响启动,程序正常运行也会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滤波问题,换16V1000uf 质量好的电容试试。

正解,确是这个滤波电容不好,换上后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如果换了16V1000uf 不行,就换400V10UF 电容,这两个电容都换质量好点的,看看是否还出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滤波问题,换16V1000uf 质量好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