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放大DDS的输出功率,有什么模块可以推荐下吗?

楼主(2018-12-19):
DDS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是毫安级别的,想要放大到安级别,大概需要放大100倍左右,有什么可推荐的功放模块吗?可以达到我的要求的,哪位大佬麻烦指导下。

网友A:
电流放大:如果只要的电流放大,就个射极跟随器就可以了,但得是OCL输出的.
100倍就不好办了,场管没有试过,不好说,就三极管而言,单个三极管要保持线性的话很难放大到100倍的,也就大多是在50以下的,但如果你用了两级放大的话,那就要用到共发射极放大,这样一来,20KHZ以上的正弦波在增益上就开始下降了,到了500KHZ,几乎就没有输出了!!

如果你想要1MHZ级别的,能放大到100倍电流的,又想简单的:  BUF634
这个IC就可以,正弦波应该是没有问题,矩形波就不好说了,而且,这IC的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放大:如果只要的电流放大,就个射极跟随器就可以了,但得是OCL输出的.
100倍就不好办了,场管没有试过,不 ...

谢谢,说的很详细,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