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f103r6输出PWM/正弦波 源程序

楼主:
资源全部原创,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
基于stm32f103r6的pwm输出,再经过RC低通滤波实现正弦波输出,使用protues仿真实现

仿真文件

示例代码
#include "pbdata.h"

u16 f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3_Configuration();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u16 arr=42000;
     u16 led_dt = arr/2;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TIM3_Configuration(arr);//定时器和pwm配置

                 while(1)
                 {
                                TIM_SetCompare2(TIM3,led_dt); //用的是TIM3的通道2,输出PWM         送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满占空比为9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 发光
                                                        Delay(0x2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LED 熄灭
                                                        Delay(0x2ffff);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Bit_RESET)
//                                                        {
//                                                                //LED 发光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                                        else
//                                                        {
//                                                                //LED 熄灭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这个是必须的,仿真软件必须的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端口复用,一定在APB2的时钟线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W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通过PWM控制,端口为复用方式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BUTT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ar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PWM的结构体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TIM3 复用功能部分映射,可以此找到对应的管脚
        //关于部分映射可以参考“STM32参考手册”119面
        //定时器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arr;//初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2;//预分频
        //不分频,在晶振为72MHz的情况下,定时器执行到899后即会溢出,表示计数满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

        //pwm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使用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输出极性,一定注意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与装载使能,不会说执行一次后就不执行了
        TIM_Cmd(TIM3,ENABLE);

}
/*PWM不是中断,所以不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注意要是用Proteus8.8这个版本,其他版本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A(2018-12-20):
我的仿真不了,死机,不知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仿真不了,死机,不知哪里没设置好。

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啊,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我用的protues8.6(8.6以上才支持仿真32)/win7,64位系统

网友C(2019-01-26):
可惜,还在8.4

网友D:
试验一下

网友E(2019-04-16):
51也能吧!

网友F(2019-10-15):
感谢分享,非常不错,实用的资料

网友G(2020-02-14):
可以仿真,但是波形有点不一样

网友H(2020-03-21):
我的8.8绿色板的,win7 32位,老是闪退,请问各位大侠什么回事?

网友I:
楼主大神好,我是PROTEUS萌新,请问元件库里面找不到SRM32F103R6怎么办呀

网友J:
不是部分重印象么,怎么是pa7输出呢

网友K(2020-05-15):
我下载之后为啥解压总出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是部分重印象么,怎么是pa7输出呢

同问  应该是PB5才对啊

网友M:
感觉Proteus不能仿真STM32的端口重映射功能

网友N:
为什么用KEIL打不开程序啊

网友O:
stm32 的da可以仿真吗

网友P(2020-06-23):
引用 网友K:
我下载之后为啥解压总出错

请问下载之后文件里都简介或者分析书吗

网友Q:
51黑  有你更精彩

网友R:
楼主,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实现功能啊?

网友S(2021-01-05):
仿真确实很有必要,可以事先看到很多结果,如果直接硬件运行,还需要各种检测工具,也是不小的开支啊

网友T(2022-04-05):
Go to PWM Keil dir and copy LY-STM32.hex

Then paste LY-STM32.hex in Proteus working dir

Working OK with Proteus 8.12 sp0 and WIN10 X64
Thank you

网友U:
我的不是Proteus8.8导致仿真结果不正确

网友V:
换了几个版本最后用Proteus8.8才能仿真出波形,其他版本没有波形

网友W:
你好,请问stm32的晶振和时钟怎么设置啊

网友X(2023-06-06):
用8.15的版本仿真没有PWM波的显示

网友Y(2023-07-21):
不错呀,可以仿真

网友Z(2025-04-16):
多谢楼主,正在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