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一体传感器资料与单片机程序分享

楼主(2018-12-19):
DHT11温湿度一体传感器连接方法,配套代码,使用说明

//****************************************************************//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波特率 9600 ,下载好代码后,打开串口即可观察数据
//硬件连接: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
// 公司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1^7 ; //DHT11 数据口
sbit  P2_1  = P0^0 ; //led 闪烁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
                 P2_1=0 ;  //T
                 P2_1=1 ;  //T
            //----------------------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
                  P2_1=0 ;  //T
                  P2_1=1 ;  //T
           //----------------------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