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程序中的(1<<1)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代码中的(1<<1)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8-12-19):
代表1左移1位。
这个程序意思是异或取反,当按键按下时PORT进行异或运算,达到端口电平取反的目的。不懂异或运算可以百度下,谢谢

网友B:
1<<1
0001   左移一位 变成  0010了

网友C:
这个是,代表的是1左移1位,比如说0001   左移一位 就变成  0010了

网友D:
LED_PORT ^= (1 <<1)是将01h左移1位,再将结果与LED_PORT的值按位异或

网友E:
代表1左移1位。

网友F:
1左移1位

网友G:
1<<1就是把1左移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