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程序是我在论坛下载改写的。

楼主(2018-12-19):
数字温度报警器:我是根据自己的单片机改的,数码管是连接锁存器的。调试程序的时候显示TL0未定义。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么回事,谢谢啦。
#defin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T P3^0
#define ADD P3^1
#define DEC P3^2
#define BEEP P2^3
#define ALAM P1^0
#define DQ P2^2
#define SEG P0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M1(65636-count)/256
#define TL_M1(65636-count)%256
bit shanshuo_st;
bit beep_st;
sbit DIAN=P0^5;
sbit bit_select=P2^7;
sbit seg_select=P2^6;
uchar x=0;
signed char shangxian=38;
signed char xiaxian=5;
unsigned char seg_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bit_dat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_DS18B20(8);
        DQ=0;
        Delay_DS18B20(80);
        DQ=1;
        Delay_DS18B20(14);
        x=DQ;
        Delay_DS18B20(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i=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return(t);
        }
        //
        void Delay(uni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01;
                TH0=TH_M1;
                TL0=TL_M1;
        }
        //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temperature();
                a=c/100;
                b=c/10-a*10;
                m=c/10;
                n=c-a*100-b*10;
                if(m<0)
                {
                        m=0;
                        n=0;
                }
                if(m>99)
                {
                        m=99;
                        n=9;
                }
        }
        //
        void Disp_init(void)
        {
                SEGPORT=0xff
                seg_select=1;
                P0=0x7f;
                seg_select=0;

                SEGPORT=0xff
                bit_select=1;
                P0=0xfe;
                bit_select=0;
                delay(100);
                seg_select=1;
                P0=0x7f;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d;
                bit_select=0;
                delay(100);
                seg_select=1;
                P0=0x7f;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b;
                bit_select=0;
                delay(100);
                seg_select=1;
                P0=0x7f;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7;
                bit_select=0;
                delay(100);
                P0=0xff;

        }
        //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
                SEGPORT=0xff
                seg_select=1;
                P0=seg_date[n];
                seg_select=0;

                SEGPORT=0xff
                bit_select=1;
                P0=0xfe;
                bit_select=0;
                delay(200);

                seg_select=1;
                P0=seg_date[m%10];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d;
                bit_select=0;
                delay(200);

                seg_select=1;
                P0=seg_data[m/10]|0x80;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b;
                bit_select=0;
                delay(200);

                seg_select=1;
                P0=0x39;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7;
                bit_select=0;
                Delay(200);
                P2=0xff;
        }
        //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seg_select=1;
        P0=0x39;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e;
        bit_select=0;
        Delay(100);
        P2=0xff;

        seg_select=1;
        P0=seg_data[baojing%10];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d;
        bit_select=0;
        Delay(100);
        P2=0xff;

        seg_select=1;
        P0=seg_data[baojing/10];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b;
        bit_select=0;
        Delay(100);
        P2=0xff;

        seg_select=1;
        if(set_st==1)P0=0x76;
        else if(set_st==2)P0=0x38;
        seg_select=0;

        bit_select=1;
        P0=0xf7;
        bit_select=0;
        Delay(100);
        P2=0xff;
        //
        void Alarm()
        {
                if(x>=10)
                {
                        beep_st=~beep_st;
                        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
                        {
                                BEEP=0;
                                ALARM=0;
                        }
                        else
                        {
                                BEEP=1;
                                ALARM=1;
                        }
                }
                //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EA=1;
                        TR0=1;
                        ET0=1;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
                                                x=0;
                                                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EX1=0;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Alarm();
                                }
                                else if(set_st==1)
                                {
                                        BEEP=1;
                                        ALARM=1;
                                        EX0=1;
                                        EX1=1;
                                        if(x>=10)
                                        {
                                                shanshuo_st=~shanshuo_st;
                                                x=0;
                                        }
                                        if(shanshuo_st)
                                        {
                                                Disp_alarm(shangxian);
                                        }
                                }
                                else if(set_st==2)
                                {
                                        BEEP=1;
                                        ALARM=1;
                                        EX0=1;
                                        EX1=1;
                                        if(x>=10)
                                        {
                                                shanshuo_st=~shanshuo_st;
                                                x=0;
                                        }
                                        if(shanshuo_st)
                                        {
                                                Disp_alarm(xiaxian);
                                        }
                                }
                        }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TH0=TH_M1;
                        TL0=TL_M1;
                        x++;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if(DEC==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if(ADD==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网友A:
讲讲程序实现的功能,以及遇到的问题呗

代码不算太短,要调试,也要知道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讲程序实现的功能,以及遇到的问题呗

代码不算太短,要调试,也要知道是做什么的。

调试了,一直显示DQ=1那一行有语法错误。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1;
                        dat>>=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