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的Q5,Q6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2-19):
Q5,Q6是两个c1815的三极管,看了半天觉得好像是过电流或者过电压保护的,哪位大师知道的请说下工作原理。

网友A:
换成原理图,PCB图片能看出个啥。先按PCB把原理图画出来,再分析

网友B:
恩恩,得看原理图,或者自己用万用表把原理图“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原理图,PCB图片能看出个啥。先按PCB把原理图画出来,再分析

有本事画出原理图还用在这里请教吗?

楼主:
有本事跑出原理图还用得着在这里请教大师吗?

网友C:
1、半桥开关电源,这个电源是一个12V 20-30A之间的电源。
2、目测电路应该是过压保护或电压IC供电稳压电源。
3、过流过压保护信号都来自T2。
4、找一下控制IC型号,网上应该有对应电路(IC型号加半桥开关电源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D:
这有类似电路图,从图上看你那个芯片应该是KA7500B,半桥架构,下个KA7500B PDF分析一下脚位与驱动就能明白。Q5,Q6有可能是Q1与Q2前置驱动,看他们外围电路是否对称

楼主(2022-05-29):
引用 网友D:
这有类似电路图,从图上看你那个芯片应该是KA7500B,半桥架构,下个KA7500B PDF分析一下脚位与驱动就能明白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