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闹钟程序的蜂鸣器短响换成音乐?

楼主(2018-12-19):
uchar code tale[]={ 0x0F,0x67, 0x19,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4, 0x17,0x0E,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6,0x04, 0x15,0x18,
                    0x15,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E, 0x19,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04, 0x17,0x0E, 0x17,0x15, 0x15,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E,
                    0x19,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6,0x04, 0x15,0x0E,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5,0x02, 0x11,0x02, 0x15,0x14, 0x16,0x03, 0x17,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5,0x0D, 0x11,0x03,
                    0x11,0x0D, 0x15,0x03, 0x15,0x00, 0x00,0x00 };

        /**************闹钟程序: 将暂停键按下停止蜂鸣********************/
                if(shi1==shi&&fen1==fen&&miao==0)
                {
                        clock=1;
                }
                if(clock==1)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
                if(CLO==0)        /*按下p1.4停止蜂鸣*/
                        clock=0;

网友A:
加个音乐片

网友B:
自己加一个音乐片

网友C:
这个,还没试过,帮你找了下,自己也顺便看看原理。(可以贴链接吗?)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e3f1d455270722182ef7af.html

网友D:
自己加一个音乐芯片

网友E:
pwm能做简单音乐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