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有错,C141:SYNTAX ERROE NEAR 'void‘,求助

楼主(2018-12-20):
显示错误C141:SYNTAX ERROE NEAR 'void‘
C141:syntax error near ')'
C141:syntax error near 'void'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不知道该怎么改,还是说是程序的其他地方有问题?

单片机源码如下:
void loadoneline(void)
{
        for(s=0;s<8;s++);
        {
        BUFF[2*s]=HZ[word+32*s+2*disrow];
        BUFF[2*s+1]=HZ[word+1+32*s+2*disrow];
        }
}

void sendoneline(void)
{
if(col<8)inc=0
else inc=1;
        for(s=15+inc;s>=0+inc;s--);
        {
        SBUF=two_onebyte(BUFF[s],BUFF[s+1]);
        while(!TI);TI=0;
        }
}

网友A:
我看到你漏了“;”(在inc=0)

细心看看{}还有;

网友B:
12行"if(col<8) inc = 0"这里少了分号,14行“for(s=15+inc;s>=0+inc;s--);”这里的分号似乎是多余的,有了这个分号下面花括号内的语句就只会执行一次就跳出了。

网友C:
你这写的什么啊。。。第三行for循环后面多了; 第十二行inc=0后面少了;第十四行for循环又多了;第十七行while后面也多了个;你这变成习惯也差太多了吧 多看看书看看人家的代码

网友D:
写程序要先写主程序,加一段函数就先测试,测试通过在添加下一段,养成这样的习惯能及时发现问题。不要把程序全部写完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