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Android4.4开机桌面简化-电量显示-虚拟按键-搜索栏等屏蔽删除

楼主:
在 iTOP-4412 开发板 Android4.4 系统下,用户可以通过本文档简化开机之后的桌面,
包含以下内容:
1、卸载 Android4.4 桌面上 Google 搜索栏,删除系统自带的 APP(包括迅为提供的
APP 和 Google 默认自带的 APP),这部分和用户手册上的操作不一样,可以在系统启动之
后直接卸载,不用修改源码和编译。
2、屏蔽底部虚拟按键返回键 HOME 键等等
3、屏蔽桌面右上角的电量显示、WiFI 蓝牙显示等等
4、Android4.4 系统桌面第一画的优化。
等等。
1 卸载 Android4.4 桌面上 Google 搜索栏和删除默认 APP
iTOP-4412 开发板的 Android4.4 默认已经 root 了,可以完成各种默认 APP 的卸载。
Google 搜索工具也是可以使用 root 功能卸载的。
如下图所示,默认是有 Google 搜索栏和时钟的。部分应用可以直接卸载,和手机上卸载
应用一模一样。

进入“设置”→“存储”→“内部存储”→“应用”,如下图所示,下拉框中找到“时钟”应用。

单击如上图所示“时钟”,如下图所示,选择停用。会有警告栏,直接选择“确认”。

单击如上图所示“时钟”,如下图所示,选择停用。会有警告栏,直接选择“确认”。

重启之后,就可以看到时钟没有了,如下图所示。

重启之后,就可以看到时钟没有了,如下图所示。

“Google 搜索应用”,如下图所示,使用相同的方式可以卸载。

其它用户不需要用到的应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卸载的也是可以。
3 屏蔽底部虚拟按键返回键 HOME 键等等
屏蔽底部虚拟按键需要重新编译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进入 Android4.4 的源码目录。

使用命令“vim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system/build.prop”,打开配置文
件,然后进入底行,在最底行添加以下代码。
qemu.hw.mainkeys=1
添加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保存代码,重新编译 Android4.4 系统源码。
重新烧写系统之后,屏蔽了底部按键,如下图所示。

4 屏蔽桌面右上角的电量显示、WiFI 蓝牙显示等等
如下图所示,右上角的电量显示之类如果使用修改源码的方式来屏蔽,会比较复杂,这里
作者给大家介绍给手机刷机经常用到的一个工具 xposed。
请注意:作者测试的时候发现必须要有 wifi 功能,对于不带 wifi 模块(可以没有硬件,
但是软件一定要用)的 Android 系统,可能无法使用。
下面是 xposed 的 github 链接:
https://repo.xposed.info/module/de.robv.android.xposed.installer
xposed 还需要安装额外的组件 gravitybox:
https://repo.xposed.info/module/com.ceco.kitkat.gravitybox
用户可以自己下载尝试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作者下载并测试好的版本。
首先安装“de.robv.android.xposed.installer_v33_36570c.apk”,安装打开之后如下
图所示。

在 APP 中选则“框架”→“安装/更新”如下图所示,弹出需要 root 权限。选择“永久
记住选择”。

会提示重启,选择确定。

选择“确定”之后,开发板断电重启。
然后安装 app“com.ceco.kitkat.gravitybox_v138_84d42f.apk”,安装完成之后,打
开前一个安装的 APP-xposed.installer 来加载第二个 APP-gravitybox。
进入 APP,选择“模块”,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第二个安装的 APP,勾选即可。

然后重启开发板,加载的模块即可生效。
然后打开第二个安装的“gravitybox”应用,进入“状态栏调整”→“管理快速设置”
中,可以选择所有的选项,点击“确定”。
返回“状态栏调整”,进入“电量设置”→“电量图标风格”,在其中选择“无”,点击
确认。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右上方的“电量”显示图标消失了。

返回“状态栏调整”,还可以在“时钟设置”中选择“隐藏时钟”,如下图所示。

其它的状态栏用户可以自行尝试设置。
5 Android4.4 系统桌面第一画的完整优化
部分用户在使用嵌入式 Android 系统做产品的时候,可以开机之后只运行自己的一个
APP,在运行自己 APP 前,Android 桌面的第一画界面会有停顿,除了前面几个方法,可以
优化第一画界面,还可以通过修改桌面背景图片来使停顿看起来更加美观。
如下图所示,是默认背景图片(作者已经去掉部分功能)

长按屏幕,弹出壁纸选项,如下图所示。

选择壁纸之后,设置壁纸,然后如下图所示。

优化其它选项之后,如下图所示。手机助手图标拔掉 OTG 之后就会消失。

网友A(2019-01-02):
学习该篇文章,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