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三极管,没有光信号的时候,输出饱和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给位大神看看,图上三极管是红外接收管,没有光信号的时候,输出饱和,是什么原因,电源3.3V

网友A(2018-12-20):
看看是不是有和没有光信号的时候都是饱和?

网友B:
C2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和没有光信号的时候都是饱和?

对,没有光信号的时候也饱和

网友C:
后来我把C2去了,之前是考虑一个隔直的作用

网友A:
有信号时饱和?
没有信号时也饱和?

那就是PT333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