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298直流电机驱动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直流电机驱动系统
设计一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要求:
(1) 采用MOS管,H桥,或者集成驱动芯片构成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
(2) 采用单片机输出可调PWM控制电机速度;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2^2;
sbit in2=P2^3;
uchar duty,i;

void main()
{
        TMOD=0x02;
        TH0=156;
        TL0=156;
        EA=1;
        EX1=1;
        EX0=1;
        ET0=1;
        TR0=1;
        IT1=1;
        IT0=1;
        duty=0;
        i=0;
        while(1);
}

void it00() interrupt 1
{
        i++;
        in2=0;
        if(i==100)
                i=0;
        if(i<duty)
        {
                in1=1;in2=0;
        }
        else
        {
                in1=0;in2=0;
        }
}

void e1() interrupt 0
{
        if(duty<99)
                duty++;
}

void e2() interrupt 2
{
        if(duty>1)
                duty--;
}

网友A(2020-11-28):
这个有正反转功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