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程序为什么烧录没有成功?

楼主(2018-12-20):
我的51单片机用的stc89c52的芯片,用下面的密码锁程序为什么烧录没有成功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ld1,old2,old3,old4,old5,old6; //??????000000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MCU???????????????
uchar a=16,b=16,c=16,d=16,e=16,f=16; //?????????????????
uchar wei,key,temp;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  //??????λ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case 0xbb:
               genggai=1;
      wei=0;
               break;
          case 0x7b:
        if(allow)
               ok=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retry=1;
               break;
          case 0xd7:
        close=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shumima()  //??????????????????з???
{
if(!wanbi)
{
switch(wei)
{
  case 1:new1=key;
       if(!allow) a=17;
      else a=key; break;
  case 2:new2=key;
    if(a==17) b=17;
    else b=key; break;
  case 3:new3=key;
    if(a==17) c=17;
    else c=key; break;
  case 4:new4=key;
    if(a==17) d=17;
    else d=key; break;
  case 5:new5=key;
    if(a==17) e=17;
    else e=key; break;
  case 6:new6=key;
    if(a==17) f=17;
    else f=key;
    wanbi=1; break;
}
}
}
void yanzheng()   //?????????????
{
if(wanbi)  //??е???λ????????????????????
{
if((new1==old1)&(new2==old2)&(new3==old3)&(new4==old4)&(new5==old5)&(new6==old6))
  allow=1; //????????????????????allowe???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shumima();
  yanzheng();
  if(allow)  //????????allow?1??????
  {
   P1=0x00;
   if(!genggai)
    wanbi=0;
  }
  if(genggai)   //??S16??????????????£?genggai?????
  {
   if(allow)  //????????????????и???????????
   {
    while(!wanbi) //???μ???λ????????趨???????????????
    {
      keyscan();
     shumima();
     if(retry|close)  //????????????S18??????????????S19???????????????
     { wanbi=1;
      break;
     }
     display(a,b,c,d,e,f);
    }
   }
  }
  if(ok)   //???????????????????λ??????????????????????′???????????????
  {    //????????′????Ч
   ok=0; wei=0;
   genggai=0;
   old1=new1;old2=new2;old3=new3; //??????????????????
   old4=new4;old5=new5;old6=new6;
   a=16;b=16;c=16;d=16;e=16;f=16;
  }
  if(retry) //?????????S18?????£?retry????λ
  {
  retry=0; wei=0;wanbi=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if(close)  //????????????????????£?close????λ
  {
   close=0;genggai=0;//???б???????????
   wei=0; wanbi=0;
   allow=0;
   P1=0xff;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display(a,b,c,d,e,f); //?????
}
}

网友A:
报什么错也没贴。就你这一堆?号的代码。报错挺正常的

网友B:
已经检测了你的程序,没有语法错误,也能生成HEX文件。建议作者自己结合硬件原理和程序对照查错。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C:
你是烧录有问题    还是编译有问题  还是功能有问题  说清楚  多放两张照片  不用花钱

网友D:
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的?

网友E:
烧录失败有很多原因:根据下载方式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原因,比如不支持热插拔,要先断一下电。

网友F:
应该是硬件问题了,因为检测了你的程序,没有语法错误,也能生成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也没贴。就你这一堆?号的代码。报错挺正常的

我是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的?

stc-isp-15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硬件问题了,因为检测了你的程序,没有语法错误,也能生成HEX文件。

网购的51单片机

网友G(2019-03-22):
没有注释看着很麻烦啊

网友H:
可能吧硬件出了问题,还有你最好写的时候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