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秒表语音播报程序加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8-12-20):
多功能秒表加语音播报
正计时模式倒计时模式存储和语音播报
单片机课设你加了语音就不会一样了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P2^7;                //定义数码关位选
sbit p2=P2^6;
sbit p3=P2^5;
sbit p4=P2^4;
sbit dp=P0^7;
sbit yuyin=P1^0;         //开始按键
sbit kaishi=P1^1;         //开始按键
sbit jilu=P1^2;                //记录按键
sbit qingling=P1^3;        //清零按键
sbit fangxiang=P1^4;//方向按键
sbit shezhi=P1^5;        //设置按键
sbit zsd=P3^5;                  //指示灯
sbit fmq=P2^2;                //蜂鸣器
uchar shuju[4];                //数码管显示变量
uchar code data_7seg[13]={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ab,0xa3};         //共阳数码管显示段码
uchar idata shuju_fen[10];   //保存记录的秒存储器
uchar idata shuju_miao[10];        //保存记录的10毫秒存储器
uchar count;count1;count2;count3,fx=0;ks=0;sz=0;ss=0;a,b;biaozhi=0;moshi=0;naozhong=0;sss=0;sjd=0;jiwei=0;jishu=0;xuhuan;chakan=0;jw=0;wz=1;         //变量
char fen,miao;fen1=0,miao1=0;  //设置是的变量
sbit         P_DATA    = P2^0;                        //定义数据传输端口对应语音芯片P03
uchar daima,bofang=0;
uchar ddd;

//一线,二线,三线有关
#define         H                  1        //定义1为高电平
#define         L                 0        //定义0为低电平

//////////////变量/////////////////
//bit         flag           = 1;
bit         B_DATA;                                                //传输数据一位
unsigned char          SB_DATA   = 0;                                //一字节公用数据缓存器
unsigned char          S_DATA    = 0x00;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2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97;a>0;a--);
}
/*--------------------------------------
;模块名称:Line_1A(void)
;功    能:实现一线单字节低位在前串口通信函数
;入    参:无
;出    参:0           返回主函数
;-------------------------------------*/
void Line_1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P_DATA = 0;

        delay5ms();                                   //拉低至少5ms

        B_DATA = dat&0X01;
        for(i=0;i<8;i++)
        {
                P_DATA = 1;                                //拉高数据传输线,准备传输数据
                if(B_DATA==0)
                {        /*表示逻辑电平0*/
                        delay200us();     // 延时200us
                        P_DATA = 0;
                        delay200us();            // 延时600us
                        delay200us();
                        delay200us();
                }
                else
                {  /*表示逻辑电平1*/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200us();
                        P_DATA = 0;
                        delay200us();
                }
                dat = dat>>1;
                B_DATA = dat&0X01;
        }
        P_DATA = 1;                                        //拉高电平
}
void mp3()
{ if (yuyin==0)                    //置零按键按下
   { ET1=1;
     TR1=1;
     if(fx==0)
     Line_1A(14);
         else
         Line_1A(13);
     delay1s();
         delay1s();
         if(fen/10==1)
         {Line_1A(10);delay500ms();

          if(fen%10>=1)
          {Line_1A(fen%10); delay500ms(); }
         }
         else
         if(fen/10>1)
         {Line_1A(fen/10);delay500ms();

      Line_1A(10);delay500ms();

      if(fen%10>=1)
          {Line_1A(fen%10); delay500ms(); }

         }
         else
         {Line_1A(fen%10);delay500ms();}

         Line_1A(11);
     delay500ms();

     if(miao/10==1)
         {Line_1A(10);delay500ms();

          if(miao%10>=1)
          {Line_1A(miao%10); delay500ms(); }
         }
         else
         if(miao/10>1)
         {Line_1A(miao/10);delay500ms();

      Line_1A(10);delay500ms();

      if(miao%10>=1)
          {Line_1A(miao%10); delay500ms(); }

         }
         else
         {Line_1A(miao%10);delay500ms();}

         Line_1A(12);
     delay500ms();

    }while(yuyin==0);
        ET1=0;
    TR1=0;

}
void qudou(void)     //去抖延迟
{ int i;
   for(i=0;i<2400;i++);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s)                  //显示延迟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s;i++)
        for(j=0;j<0;j++);
}
void xianshi()                 //显示程序
{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0]];
   p1=1;p2=0;p3=0;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1]];
   p1=0;p2=1;p3=0;p4=0;
   if(sss==0)
   dp=0;
   else
   dp=1;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2]];
   p1=0;p2=0;p3=1;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3]];
   p1=0;p2=0;p3=0;p4=1;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zsd=!fx;                   //方向指示灯
}
void chakanmoshi()                 //查看记录子程序
{if(jiwei==0) jw=0;
if(jiwei>0)
if(jiwei<=10) jw=jiwei;
if(jiwei>10)  jw=10;
wz=1;
sss=0;
while(chakan==1)
{if(jw==0)
  {shuju[0]=10;
   shuju[1]=11;
   shuju[2]=12;
   shuju[3]=10;
   sss=1;
  }
  else
{qingling=1;                   //按键按下查看上一数据
  if(qingling==0)
   { qudou();
     if(qingling==0)
    {wz++;
         if(wz>jw) wz=1;
    }while(qingling==0);
        }

  fangxiang=1;                   //按键按下查看下一数据
  if(fangxiang==0)
   { qudou();
     if(fangxiang==0)
    {wz--;
         if(wz<=0) wz=jw;
    }while(fangxiang==0);
    }

  shezhi=1;                   //记录清零
  if(shezhi==0)
   { qudou();
     if(shezhi==0)
    {jiwei=0;jw=0;wz=1;
    }while(shezhi==0);
        }
  if(sss==0)
  {shuju[0]=shuju_fen[jw-wz]/10;  //显示查看的数据转成数码管显示数据
   shuju[1]=shuju_fen[jw-wz]%10;
   shuju[2]=shuju_miao[jw-wz]/10;
   shuju[3]=shuju_miao[jw-wz]%10;
  }
  else
  {shuju[0]=10;
   shuju[1]=wz/10;
   shuju[2]=wz%10;
   shuju[3]=10;
  }
}
xianshi();
jilu=1;                   //按下退出查看
    if(jilu==0)
   { qudou();
     if(jilu==0)
    {chakan=0;
    }while(jilu==0);
        }
}
chakan=0;sss=0;count3=0;
}
void key()
{ kaishi=1;                   //按下切换开始和暂停
  if(kaishi==0)
   { qudou();
     if(kaishi==0)
    {ks=!ks;   //ks是开始标志
    }while(kaishi==0);
        }

  if(ks==1)                  //开始状态
  if(fx==0)                  //正计时方向
  if(moshi==0)          //模式为秒表模式
  {jilu=1;                   //记录按键按下
  if(jilu==0)                //记录数据
   { qudou();
     if(jilu==0)
    {jiwei++;           //把数据存储到存储器里
         for(xuhuan=0;xuhuan<=8;xuhuan++)
         {shuju_fen[9-xuhuan]=shuju_fen[8-xuhuan];
          shuju_miao[9-xuhuan]=shuju_miao[8-xuhuan];}
         shuju_fen[0]=fen;
         shuju_miao[0]=miao;
    }while(jilu==0);
        }}
   if(ks==0 && chakan==0)
   mp3();
   if(ks==0)          //暂停状态
   {jilu=1;                   //记录按键按下
    if(jilu==0)
   { qudou();
     if(jilu==0)
    {chakan=1;                //查看模式标志,准备进入查看记录子程序
    }while(jilu==0);
        }
   }
   if(chakan==1) chakanmoshi();          //进入查看子程序
  qingling=1;                   //清零按键按下,计时重新开始
  if(qingling==0)
   { qudou();
     if(qingling==0)
    {if(fx==0)
         {fen=0;miao=0;count=0;}
         else
         {fen=fen1;miao=miao1;count=0;}
    }while(qingling==0);
        }

if(ks==0)                         //暂停状态
{fangxiang=1;                   //方向按键按下,改变计时方向,即正计时和倒计时
  if(fangxiang==0)
   { qudou();
     if(fangxiang==0)
    {fx=!fx;                        //fx方向标志
         count=0;
         fen1=0,miao1=0;
         moshi=0;
    }while(fangxiang==0);
        }
  }
  if(ks==0)
  {
  shezhi=1;                   //设置按键按下
  if(shezhi==0)
   { qudou();
     if(shezhi==0)
    { sz=1;fen1=0,miao1=0;count1=0;           //进入设置子程序
    }while(shezhi==0);
        }
   }
}
void key1()          //设置时按键扫描程序
{ shezhi=1;                   //设置键按下
  if(shezhi==0)
   { qudou();
     if(shezhi==0)
    { sz++;                   //调整设置的目标
          if(sz==5)        sz=0;
    }while(shezhi==0);
        }

  jilu=1;                   //记录按键按下,在设置时功能是加1
  if(jilu==0)
   { qudou();
     if(jilu==0)
    {switch(sz)
         {case 1:a=fen1/10;b=fen1%10; a++;if(a>=10) a=0;fen1=a*10+b;break;
          case 2:a=fen1/10;b=fen1%10; b++;if(b>=10) b=0;fen1=a*10+b;break;
          case 3:a=miao1/10;b=miao1%10; a++;if(a>=10) a=0;miao1=a*10+b;break;
          case 4:a=miao1/10;b=miao1%10; b++;if(b>=10) b=0;miao1=a*10+b;break;
         }
    }while(jilu==0);
        }

  qingling=1;                   //清零按键按下,在设置时功能是减1
  if(qingling==0)
   { qudou();
     if(qingling==0)
    { switch(sz)
         {case 1:a=fen1/10;b=fen1%10; a--;if(a<0) a=9;fen1=a*10+b;break;
          case 2:a=fen1/10;b=fen1%10; b--;if(b<0) b=9;fen1=a*10+b;break;
          case 3:a=miao1/10;b=miao1%10; a--;if(a<0) a=9;miao1=a*10+b;break;
          case 4:a=miao1/10;b=miao1%10; b--;if(b<0) b=9;miao1=a*10+b;break;
         }
    }while(qingling==0);
        }

if(ks==0)
{fangxiang=1;                   //方向按键按下,在设置时功能是保存数据,并立即退出设置
  if(fangxiang==0)
   { qudou();
     if(fangxiang==0)
    { sz=0;
    }while(fangxiang==0);
        }
  }
}
void shuju_date()                //把要显示的数据转化成数码管显示的代码
{if(sz==0)
{shuju[0]=fen/10;
  shuju[1]=fen%10;
  shuju[2]=miao/10;
  shuju[3]=miao%10;}
else
{shuju[0]=fen1/10;
  shuju[1]=fen1%10;
  shuju[2]=miao1/10;
  shuju[3]=miao1%10;
  if(ss==1)
  {if(sz==1) shuju[0]=10;
   else if(sz==2) shuju[1]=10;
   else if(sz==3) shuju[2]=10;
   else if(sz==4) shuju[3]=10;
  }
}
}
void panduan()                           //模式判断子程序
{biaozhi=0;                                  //进入判断标志清零
if(fx==0)                                  //方向为正计时
{if(miao1==0)
{if(fen1==0) moshi=0;         //设置的时间为0,模式就为0:秒表模式
  else moshi=1;fen=0;miao=0;}                //设置的时间不为0,模式就为1:定时模式
else moshi=1;fen=0;miao=0;}                        //设置的时间不为0,模式就为1:定时模式
else
{fen=fen1;miao=miao1;}          //方向为倒计时,模式就为2:倒计时模式
}
void jiegou()          //结果处理子程序
{if(fx==0)
{if(moshi==0)          //秒表模式
{while(fen>=100)        //计时超过范围,显示“----”
  {jishu=1;
   if(sss==0)
  {p1=0;p2=0;p3=0;p4=0;
   P0=0xbf;                                                   //显示“----”
   p1=1;p2=0;p3=0;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bf;
   p1=0;p2=1;p3=0;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bf;
   p1=0;p2=0;p3=1;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bf;
   p1=0;p2=0;p3=0;p4=1;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
  else
  {p1=0;p2=0;p3=0;p4=0;
   P0=0xff;                                                   //显示“----”
   p1=1;p2=0;p3=0;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ff;
   p1=0;p2=1;p3=0;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ff;
   p1=0;p2=0;p3=1;p4=0;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P0=0xff;
   p1=0;p2=0;p3=0;p4=1;
   Delay1ms(10);
   p1=0;p2=0;p3=0;p4=0;
  }

   fmq=sss;

   kaishi=1;                   //开始按键按下
   if(kaishi==0)
   { qudou();
     if(kaishi==0)
    {ks=10;fen=0;miao=0;sss=0;jishu=0;        //计时清零,并返回秒表模式,等待开始计时
    }while(kaishi==0);
        }
  }
  fmq=1;
  count2=0;
  sss=0;
}
else                           //定时模式
{if(miao==miao1)
  if(fen==fen1)  naozhong=1; //时间到,闹钟标志为1,闹钟开启
  while(naozhong==1)        //进入闹钟开启状态
  {        jishu=1;
     ks=0;                                //计时停止
         if(sss==0)                         //以下显示实现显示闪烁(代码)
        {shuju[0]=fen/10;
         shuju[1]=fen%10;
         shuju[2]=miao/10;
         shuju[3]=miao%10;
         }
        else
        {shuju[0]=10;
         shuju[1]=10;
         shuju[2]=10;
         shuju[3]=10;
        }
        fmq=sss;
        xianshi();                   //显示
        kaishi=1;                   //开始按键按下
   if(kaishi==0)
   { qudou();
     if(kaishi==0)
    {naozhong=0;fen=0;miao=0;sss=0;jishu=0;                  //退出
    }while(kaishi==0);
        }
  }
  fmq=1;
  count2=0;
  sss=0;
}
}
else
{if(ks==1)                //开始状态
  {if(fen==0)
   if(miao==0) sjd=1;} //倒计时结束
  while(sjd==1)                   //时间到处理
  {        jishu=1;
     ks=0;                                //计时停止
         if(sss==0)                          //以下显示实现显示闪烁(代码)
        {shuju[0]=fen/10;
         shuju[1]=fen%10;
         shuju[2]=miao/10;
         shuju[3]=miao%10;
         }
        else
        {shuju[0]=10;
         shuju[1]=10;
         shuju[2]=10;
         shuju[3]=10;
        }
        fmq=sss;
        xianshi();                   //显示
        kaishi=1;                   //开始按键按下
   if(kaishi==0)
   { qudou();
     if(kaishi==0)
    {sjd=0;fen=fen1;miao=miao1;sss=0;jishu=0;         //退出
    }while(kaishi==0);
        }
  }
   fmq=1;
  count2=0;
  sss=0;
}
}

void main()                //主程序
{      TMOD=0x11;                     //定义中断,用来计时
       TH0=0x0D8;
       TL0=0x0F0;
       TR0=1;
       ET0=1;
           TH1=0x0FC;
       TL1=0x18;
       ET1=0;
       TR1=0;
       EA=1;
       while(1)
       {shuju_date();         //数据转化成显示代码子程序
            xianshi();                 //显示程序
            key();                         //按键扫描
                while(sz>0)                 //进入设置模式
                {biaozhi=1;                 //退出设置时,进入判断标志
                 key1();                 //设置按键扫描
                 shuju_date();         //数据转化成显示代码子程序
             xianshi();                 //显示程序
                }
                if(biaozhi==1) panduan();  //退出设置时,进入判断模式
                jiegou();                //计时结果处理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中断计时

{     TH0 = 0x0D8;
       TL0 = 0x0F0;
  if(fx==1)
  if(ks==1)
  {if(fen==0)
   if(miao==0) {sjd=1;ks=0;}}
      if(ks==1)
          {count++;
        if(count==1)
        { count=0;
              if(fx==0)
                    {miao++;
                   if(miao>=100) {miao=0;fen++;}  //  正计时
                  }
                  else
                  {miao--;
                   if(miao<0) {fen--;miao=99;}         //倒计时
                   }
        }
           }

           if(sz>0)                                        //设置时闪烁
           {count1++;
        if(count1==100)
                {ss=!ss;
                 count1=0;
                }
           }

           if(jishu==1)
           {count2++;
        if(count2==100)
                {sss=!sss;
                 count2=0;
                }
           }

           if(jw>0)                                        //查看记录是,显示显示切换
           {count3++;
        if(count3==100)
                {sss=!sss;
                 count3=0;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FC;
  TL1 = 0x18;
  switch(ddd)
  {case 0: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0]];
   p1=1;p2=0;p3=0;p4=0;
   break;

   case 1: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1]];
   p1=0;p2=1;p3=0;p4=0;
   if(data_7seg[shuju[1]]==0xab)
   dp=1;
   else         if(chakan==1 && sss==1)
   dp=1;
   else
   dp=0;
   break;

   case 2: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2]];
   p1=0;p2=0;p3=1;p4=0;
   break;

   case 3:
   p1=0;p2=0;p3=0;p4=0;
   P0=data_7seg[shuju[3]];
   p1=0;p2=0;p3=0;p4=1;
   break;
   }
   ddd++;
   if(ddd==4) ddd=0;
}

网友A(2019-01-20):
楼主这个仿真怎么用的,是可以播报出人声吗

网友B:
楼主,我把你的程序编译后导入你的仿真电路图进行仿真,怎么没什么效果?没声音,示波器也是水平直线,数码管也没显示,按播报、开始、记录、清零、方向、设置等按键均没反应。怎么样仿真才能听到语音盼指导一下。

网友C(2019-10-14):
初学者最好不能下载,资料不完整。

网友D(2021-02-27):
资料不完整,缺了语音的内容。

网友E(2022-03-27):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仿真怎么用的,是可以播报出人声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F411W7qw  这个能播放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