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设计问题 经过第一条黑线时,继续前行。经过第二条横线时,停止30s,再前行

楼主(2018-12-20):
如图所示,要求小车经过第一条黑线时,继续前行。经过第二条横线时,停止30s,再前行。怎么实现?

网友A:
然后呢?求助什么呢?

网友B:
就找普通寻迹小车用到的红外对管,初始化设置个标志位0,第一次检测到黑线时,小车运动继续,标志变成1,然后在检测到第二条黑线时,判断标志,如果为1,就用个定时器,够了三十秒在运动,很简单

网友C:
在小车底部装一组红外发射接收一体管,第一次检测到黑线后调整电机的速度慢一些,然后方便其检测第二根线,当检测到第二根线后控制电机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