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计算器代码(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2-20):
ATmega16计算器

/**********************************************************************/

    /**计数器按键**

    (1) (2) (3) (4)
        (5) (6) (7) (8)
        (9) (0) (C) (=)
        (+) (-) (*) (/)

        10:清零 11:确认 12:加 13:减 14:乘 15:除

**********************************************************************/
//头文件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按键返回值
unsigned char keyvalue;
//定义数码管段码(共阳)
uchar LED[]=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定义数码管位的控制端
uchar tab[]={0,0,0,0};
//IO端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DDRA = 0XFF;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0XF0;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08;
        //PORTD = 0XFF;
}
//8M晶振下,延时1ms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333;y>0;y--);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int num)
{
        tab[0]=num%10;                   //取个位数
        tab[1]=num/10%10;        //取十位数
        tab[2]=num/100%10;        //取百位数
        tab[3]=num/1000%10; //取千位数

        if(num<=9)//检测为小于等于9的在个位数显示
        {
                 PORTA=LED[tab[0]];
                PORTC=0x08;
                delayms(1);
        }
        if(num>9&&num<=99)//检测为大于9与小于等于99在个十位显示
        {
                 PORTA=LED[tab[0]];
                PORTC=0x08;
                delayms(1);
                PORTA=LED[tab[1]];
                PORTC=0x04;
                delayms(1);
        }
        if(num>99&&num<=999)//检测为大于99与小于等于999在个十百位显示
        {
                 PORTA=LED[tab[0]];
                PORTC=0x08;
                delayms(1);
                PORTA=LED[tab[1]];
                PORTC=0x04;
                delayms(1);
                PORTA=LED[tab[2]];
                PORTC=0x02;
                delayms(1);
        }
        if(num>999&&num<=9999)//检测为大于999与小于等于9999在个十百千位显示
        {
                 PORTA=LED[tab[0]];
                PORTC=0x08;
                delayms(1);
                PORTA=LED[tab[1]];
                PORTC=0x04;
                delayms(1);
                PORTA=LED[tab[2]];
                PORTC=0x02;
                delayms(1);
                PORTA=LED[tab[3]];
                PORTC=0x01;
                delayms(1);
        }
}
//按键扫描
int key_scan(void)
{
         uint j;//按键循环次数变量定义
        PORTD=0xEF;// PD端口输出 1111 1110
        for(j=0;j<5;j++)//按键检测4次
        if((PIND&0x0F)!=0x0F)//按键检测
        {
                 delayms(20);//延时消抖
                if((PIND&0x0F)!=0x0F)//再次检测
                {
                         if((PIND&0x01)==0)        //第一个按键按下
                        keyvalue=1;                        //返回按键值 1
                        if((PIND&0x02)==0)        //第二个按键按下
                        keyvalue=2;                        //返回按键值 2
                        if((PIND&0x04)==0)        //第三个按键按下
                        keyvalue=3;                        //返回按键值 3
                        if((PIND&0x08)==0)        //第四个按键按下
                        keyvalue=4;                        //返回按键值 4
                        while((PIND&0x0F)!=0x0F);//等待按键释放
                }
        }
        PORTD=0xDF;
        for(j=0;j<5;j++)
        if((PIND&0x0F)!=0x0F)
        {
                 delayms(20);
                if((PIND&0x0F)!=0x0F)
                {
                         if((PIND&0x01)==0)
                        keyvalue=5;
                        if((PIND&0x02)==0)
                        keyvalue=6;
                        if((PIND&0x04)==0)
                        keyvalue=7;
                        if((PIND&0x08)==0)
                        keyvalue=8;
                        while((PIND&0x0F)!=0x0F);
                }
        }
        PORTD=0xBF;
        for(j=0;j<5;j++)
        if((PIND&0x0F)!=0x0F)
        {
                 delayms(20);
                if((PIND&0x0F)!=0x0F)
                {
                         if((PIND&0x01)==0)
                        keyvalue=9;
                        if((PIND&0x02)==0)
                        keyvalue=0;
                        if((PIND&0x04)==0)
                        keyvalue=10;
                        if((PIND&0x08)==0)
                        keyvalue=11;
                        while((PIND&0x0F)!=0x0F);
                }
        }
        PORTD=0x7F;
        for(j=0;j<5;j++)
        if((PIND&0x0F)!=0x0F)
        {
                 delayms(20);
                if((PIND&0x0F)!=0x0F)
                {
                         if((PIND&0x01)==0)
                        keyvalue=12;
                        if((PIND&0x02)==0)
                        keyvalue=13;
                        if((PIND&0x04)==0)
                        keyvalue=14;
                        if((PIND&0x08)==0)
                        keyvalue=15;
                        while((PIND&0x0F)!=0x0F);
                }
        }
}
/*
//两种按键扫描都可以选择
//按键扫描
uint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X,Y,Z;
        DDRD=0xF0;
        PORTD=0x0F;
        if(PIND!=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ms(5);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IND!=0x0F) //确认按键按下
                {
                         X=PIND|0xF0;
                        delayms(5);
                        DDRD=0x0F;
                        PORTD=0xF0;
                        if(PIND!=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ms(5);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IND!=0xf0) //确认按键按下
                                {
                                         Y=PIND|0x0F;
                                        Z=X&Y; //取出键值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对键值赋值
                                                case 0b11101110: keyvalue= 1; break;//数字1键
                                                case 0b11101101: keyvalue= 2; break;//数字2键
                                                case 0b11101011: keyvalue= 3; break;//数字3键
                                                case 0b11100111: keyvalue= 4; break;//数字4键
                                                case 0b11011110: keyvalue= 5; break;//数字5键
                                                case 0b11011101: keyvalue= 6; break;//数字6键
                                                case 0b11011011: keyvalue= 7; break;//数字7键
                                                case 0b11010111: keyvalue= 8; break;//数字8键
                                                case 0b10111110: keyvalue= 9; break;//数字9键
                                                case 0b10111101: keyvalue= 0; break;//数字0键
                                                case 0b10111011: keyvalue=10; break;//删除键
                                                case 0b10110111: keyvalue=11; break;//ok键
                                                case 0b01111110: keyvalue=12; break;//加键
                                                case 0b01111101: keyvalue=13; break;//减键
                                                case 0b01111011: keyvalue=14; break;//乘键
                                                case 0b01110111: keyvalue=15; break;//除键
                                                default:break;
                                        }
                                        while(PIND!=0xf0); //等待按键释放
                                }
                        }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num=0;//按键值
        uint shu=0,shu1=0,shu2=0,flag=0,jieguo,fuhao;//数值定义
        IO_init();//IO端口初始化
        while(1)
         {
                  /*键盘值赋给num,如果小于9,说明是数值,假如先按的数值键为2,
                第一次用到shu1的值为0,则shu1=shu1*10+num(0*10+2=2),
                如果再按下第二个数值键,假设按下的数值键为3,
                则shu1=shu1*10+num(2*10+2=23),这样就能按下的数值显示出来。
                */
                keyvalue=20;//按键初值
                key_scan();//按键扫描
                num=keyvalue;//按键值赋给num
                if(num<=9&&flag==0)//按键0~9
                {
                         shu1=shu1*10+num; //计算第一个数
                        shu=shu1;
                }
                /*flag是标志位,作用就是第一次按下数值键赋值后,再按下功能键后,
                flag=1,当再按下数值键,就运行下面程序。
                */
                if(num>=0&&num<=9&&flag==1)//按键0~9
                {
                         shu2=shu2*10+num;//计算第二个数
                        shu=shu2;
                }
                /*使得数码管把第二次的数值shu2显示出来*/
                if(num>=12&&num<=15)//按键12~15 显示运算符号
                {
                         fuhao=num;
                        flag=1;
                }
                /*这程序表示按下功能键后,把功能键值赋给fuhao这个数,
                同时把fuaho置1,为下次按下数值键作准备。
                */
                if(num==11)//计算数值确认
                {
                         flag=0;
                        switch(fuhao)
                        {
                                 case 12:jieguo=shu1+shu2;break;
                                case 13:jieguo=shu1-shu2;break;
                                case 14:jieguo=shu1*shu2;break;
                                case 15:jieguo=shu1/shu2;break;
                                default:break;
                        }
                        shu=jieguo;//计算结果送到shu显示,把shu1和shu2数清零。
                        shu1=0;
                        shu2=0;
                }
                if(num==10)//计算结果清零
                {
                         num=0;
                        jieguo=0;
                        shu=0;
                        shu1=0;
                        shu2=0;
                        flag=0;
                        fuhao=0;
                }
                display(shu);//计算结果显示
         }
}

网友A:
能分享原理图吗?

楼主:
实物图和手画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B:
原理图能提供么

网友C(2020-03-05):
写的清楚明了,赞一个。我刚从51转过来的看一遍都明了七七八八!

网友D:
老哥给个原理图呗谢谢了

网友E(2020-05-14):
你好,为什么我用proteus仿真不行咧,连接图有问题吗?能帮忙看看吗?感谢!

网友E:
你好,我用proteus进行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就只显示8.,而且按键不起作用,是我原理图连接错了吗,求教!!!!!

网友F(2020-06-16):
原理图有吗?

网友G:
原理图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
程序好像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好像有些问题

使用软件仿真的话数码管显示会显示不全?实物电路做的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if(num<=9)//检测为小于等于9的在个位数显示
        {
                 PORTA=LED[tab[0]];
                PORTC =0x08;
                delayms(2);
                PORTC =0;//这里关闭数码管显示
        }

数码管显示问题找到了,打开数码管显示后再把它关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楼主,我试了一下,一旦数码管显示到了两位数,就会显示不全

网友H:
我试了一下,应该是延时函数的问题

网友H:
可以把数码管显示函数里面,选位和选段的语句调换一下顺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用proteus进行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就只显示8.,而且按键不起作用,是我原理图连接错了吗,求教!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2020-07-18):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试了一下,一旦数码管显示到了两位数,就会显示不全

我仿真了没问题,我把程序和仿真文件发给你们。

网友J(2020-12-23):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没问题,我把程序和仿真文件发给你们。

楼主,仿真文件程序可以一起发一下。真在学习,改动后数码管还有问题,谢谢分享 。

网友K:
还是有问题?头文件那边以及void函数都不对    怎么办大神

网友J:
谢谢楼主,加了关数码管语句后,显示OK。
仿真里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与实物略有不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总结了几点如下:(做51仿真时遇到过)
1.开数码管后关数码管,实物不是这样,仿真要这样,目的应该是消影。
2.改位选和段选间的延时函数,多试几个参数就OK。
3.段选和位选顺序调换,哪个在前都试试,因为有时位在前有效,有时段在前有效。
以上问题,楼主和其它人回复里有说到,确实是有效的方法,本人也测试过,感谢分享!
仿真里多试试,也不用钱,不用焊,多试就行了!下面为测试OK画面

数码管4位动态显示

数码管4位动态显示

网友L:
运行程序显示两个头文件有错误

网友M(2021-06-25):
改了无数次pd0-pd3始终没反应 看了代码感觉也没太大问题 个人感觉可能是编译器不同导致的 请问是用iccavr编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