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一个按钮调整时间的程序思路

楼主(2018-12-20):
比如你现在面前有一个按钮,一个已经正常显示时间的数码管和一个89c52,怎么才能一个按钮调整时间+和-(显示时间的代码可以省略)主要个思路

网友A:
你可以上我空间去看这一篇——<<avr单片机带小数点数码管的程式>>,虽然是AVR的,但内容很接近。你说的调按钮调整时间 + 和 - 要将按钮做成长按与点按。假如你初始化是进入长按模式1(增加模式)后,这时的点按可做成 + ,点按就是增加.  如果你这时你长按了,就会进入按模式2(减少模式),这时的点做成 - .点按就是减少. 通过长按切换增加或减少模式,点按就改变一个变量t(假定是t)值,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关于点按与长按代码,网上有例子,<<按键长按短按效果>>你上网找一下,还有视频

网友B:
一个按键调整加减的就没见过,一个按键按住后快速加或者减的就常见。

这个编程有难度,看哪个大神做过了。。。

网友C:
根据你的叙述,弄不清楚你的意思。大概你还需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

网友A:
你天天用的手机就有这个键啊,长按3秒(不同手机有可能j时间不同)会关机与开机,你在使用中如果点按就是关屏与开屏,都是这一个键完成的,你好好体会一下f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D:
2楼说的不错。

长按切换加/减模式,点按根据当前模式决定是加还是减。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做好了(用的短时间单按和长按)

网友E:
一个按键调整加减的就没见过

网友F:
51单片机学习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的书,讲的很好,可以一看。

网友G:
直接调整缓冲区里面定义的数字,你让他变成几他不就变成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