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片外RAM地址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8-12-20):
           MOV  DPTH,#5000H
           MOV   R7,     #00H
           CLR       A
LOOP:MOVX   @DPTH,A
            INC     DPTH
            DJNZ    R7,loop
HERE:SJMP   HERE
要求是将片外数据存储器中的5000H~50FF单元全部清零,请问为什么他用了一个MOV  R7,#00H
这边的R7代表什么

网友A:
你是什么单片机?有这么多的RAM吗?

网友A:
5000H~50FFH一共是0FFH+1(256)个单元,R7初始值是0,减1后等于0FFH,然后再减到0跳出循环,刚刚好也就是0FFH+1(256)个单元。

网友B:
R7控制清零的内存个数,如果 R7置零,清零的内存个数是256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7控制清零的内存个数,如果 R7置零,清零的内存个数是256个 .

R7寄存器是几位寄存器,是不是R0~R7之中任选一个都可以。R7只是随机抽选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7寄存器是几位寄存器,是不是R0~R7之中任选一个都可以。R7只是随机抽选的寄存器

R0~R7都是8位寄存器(51单片机只有DPTR是16位寄存器,其余的都是8位。)每一个工作寄存器都可以用在这里。

另外: MOV  DPTH,#5000H   错了吧?应为 DPTR   由DPL和DPH两个8位寄存器组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R7寄存器是几位寄存器,是不是R0~R7之中任选一个都可以。R7只是随机抽选的寄存器

R0~R7都是8位寄存器,都可以用于作为循环变量。具体用哪一个,看各人编程习惯,一般R0、R1常保留用作间接寻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R7都是8位寄存器(51单片机只有DPTR是16位寄存器,其余的都是8位。)每一个工作寄存器都可以用在这里 ...

是的,我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0~R7都是8位寄存器,都可以用于作为循环变量。具体用哪一个,看各人编程习惯,一般R0、R1常保留用作间接 ...

能加你的微信吗?我的微信名  zhangzhao2423,请加我

网友A:
在这里交流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交流不是挺好的吗?

不好,不能事实交流。我们这个属于异步交流,不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交流不是挺好的吗?

请看一下图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要先取反CPL  C,还有MOV  A    #9AH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9A给累加器,请帮我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