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迷你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8-12-20):
/*********************************************************************************************
程序名:    迷你定时器V1.0
编写人:
编写时间:
硬件支持:  STC11F02  外部12MHZ晶振
接口说明:
修改日志:
          NO.1-201107061550 建立好精简电路,完成定时功能
                NO.2-201107061655 优化程序,加注解
                NO.3-201107062042 加入2种定时模式,可任意选择

/*********************************************************************************************
说明:

/*********************************************************************************************/
#include<STC11Fxx.H>//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w1=P3^0;//按键1
sbit sw2=P3^1;//按键2
sbit bep=P3^7;//有源蜂鸣器(接负极,正极接VCC)
#define DP P1 //四位共阳数码管段选
//四位共阳数码管位选
sbit wx1=P3^3;//四位共阳数码管(千位)
sbit wx2=P3^4;//四位共阳数码管(百位)
sbit wx3=P3^5;//四位共阳数码管(十位)
sbit wx4=P3^6;//四位共阳数码管(个位)
sbit JDQ=P3^2;//继电器
#define xs 100 //定时99小时(设定为100)
char shi=xs,fen=60,miao=0;//定义时钟变量 时、分、秒
uchar cou;//定义定时器计数变量
bit miao_di=1;//位定义秒点
uchar MEU=0;//定义菜单标志位
uchar MODE=1;//定义定时模式标志
bit bz=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编码(不带点)
void ysms(uint z)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
        while(--z !=0)
        {
                for(i=0;i<600;i++);
        }
}
void display()//显示定时函数
{
        if(shi==xs)
        {
           DP=0xbf;wx1=wx2=1;ysms(2);wx1=wx2=0;
        }
        else
        {
                DP=table[shi/10];wx1=1;ysms(2);wx1=0;
                DP=table[shi%10];wx2=1;ysms(2);wx2=0;
        }
        if(fen==60)
        {
           DP=0xbf;wx3=wx4=1;ysms(2);wx3=wx4=0;
        }
        else
        {
                DP=table[fen/10];wx3=1;ysms(2);wx3=0;
                DP=table[fen%10];wx4=1;ysms(2);wx4=0;
        }
        DP=0x7f;wx3=wx4=miao_di;ysms(2);wx3=wx4=0;
}
void display2()//显示定时函数(前两位)
{
        if(shi==xs)
        {
           DP=0xbf;wx1=wx2=1;ysms(2);wx1=wx2=0;
        }
        else
        {
                DP=table[shi/10];wx1=1;ysms(2);wx1=0;
                DP=table[shi%10];wx2=1;ysms(2);wx2=0;
        }
        DP=0x7f;wx3=wx4=1;ysms(2);wx3=wx4=0;
}
void display3()//显示定时函数(后两位)
{
        DP=0xff;wx1=wx2=1;ysms(2);wx1=wx2=0;
        if(fen==60)
        {
           DP=0xbf;wx3=wx4=1;ysms(2);wx3=wx4=0;
        }
        else
        {
                DP=table[fen/10];wx3=1;ysms(2);wx3=0;
                DP=table[fen%10];wx4=1;ysms(2);wx4=0;
        }
        DP=0x7f;wx3=wx4=1;ysms(2);wx3=wx4=0;
}
void display4()//显示定时函数(最后一分钟后两位显示秒)
{
        DP=0xff;wx1=wx2=1;ysms(2);wx1=wx2=0;
        DP=table[miao/10];wx3=1;ysms(2);wx3=0;
        DP=table[miao%10];wx4=1;ysms(2);wx4=0;
        DP=0x7f;wx3=wx4=1;ysms(2);wx3=wx4=0;
}
void display5()//显示模式函数
{

    DP=0xbf;wx1=wx2=1;ysms(2);wx1=wx2=0;
        DP=table[MODE];wx3=1;ysms(2);wx3=0;
        DP=0xbf;wx4=1;ysms(2);wx4=0;
        DP=0x7f;wx3=wx4=0;
}
//以下是各显示部分的延时函数
void yan(uint z)
{
        uint i;
        for(i=z;i>0;i--)display();
}
void yan2(uint z)
{
        uint i;
        for(i=z;i>0;i--)display2();
}
void yan3(uint z)
{
        uint i;
        for(i=z;i>0;i--)display3();
}
void yan4(uint z)
{
        uint i;
        for(i=z;i>0;i--)display4();
}
void yan5(uint z)
{
        uint i;
        for(i=z;i>0;i--)display5();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T_C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SFR中T/C1和(或)T/C0相关参数
备  注:本函数控制T/C1和T/C0,不需要使用的部分可用//屏蔽
/**********************************************************************************************/
void T_C_init ( )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 GATE,C/T,M1,M0,GATE,C/T,M1,M0 ]
        EA = 1;        //中断总开关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
        ET0 = 1; //T/C0中断开关
        TR0 = 0; //T/C0启动开关
}
/**********************************************************************************************/
void main()
{
        T_C_init();
        P3M0=0x78;//0111 1000  P3.6 P3.5 P3.4 P3.3 设置为推挽
        P3M1=0x00;//0000 0000
        JDQ=1;//继电器断开
        while(1)
        {
                uint ii=0;
                if(MEU==0) //定时状态
                {
                        if((shi==0)&&(fen==0)&&(miao==59))
                        {
                                MEU=3;
                        }
                        display();
                        if(sw1==0)//进入定时调整
                        {
                                yan(30);
                                JDQ=1;
                                if(sw1==0)
                                {
                                        while(sw1==0)
                                        {
                                                ii++;
                                                display();
                                        }
                                }
                                if(ii<60)
                                {
                                        bep=0;
                                        yan(30);
                                        bep=1;
                                        TR0=0;
                                        shi=xs;
                                        fen=60;
                                        miao=0;
                                        miao_di=1;
                                        bz=0;
                                }
                                if(ii>100)
                                {
                                        bep=0;
                                        yan(80);
                                        bep=1;
                                        MEU=1;
                                        TR0=0;miao=0;
                                }
                        }

                        if(sw2==0) //定时状态时的启停
                        {
                                yan(30);
                                if(sw2==0)
                                {
                                        while(sw2==0)
                                        {
                                                ii++;
                                                display();
                                        }
                                }
                                if(ii<60)
                                {
                                        bep=0;
                                        yan(30);
                                        bep=1;
                                        if(bz==1)TR0=~TR0;
                                }
                                if(ii>100)
                                {
                                        bep=0;
                                        yan(80);
                                        bep=1;
                                        TR0=0;
                                        shi=xs;
                                        fen=60;
                                        miao=0;
                                        miao_di=1;
                                        JDQ=1;
                                        MEU=4;
                                }
                        }

                        if((shi==0)&&(fen==0)&&(miao==0))//定时器时间到
                        {
                                TR0=0;
                                miao_di=1;
                                JDQ=1;

                                bep =0;
                                yan4(150);
                                bep =1;
                                shi=xs;
                                fen=60;
                                miao=0;
                        }

                }

                if(MEU==1)//调整定时的小时位
                {
                        display2();
                        if(sw1==0)
                        {
                                yan2(30);
                                if(sw1==0)
                                {
                                        while(sw1==0)
                                        {
                                                ii++;
                                                display2();
                                        }
                                }
                                if(ii<60)
                                {
                                        bep=0;
                                        yan2(30);
                                        bep=1;
                                        shi--;
                                        if(shi < 0)shi = xs;
                                }
                           if(ii>100){MEU=2;}
                        }
                        if(sw2==0)
                        {
                                yan2(30);
                                if(sw2==0)
                                {
                                                bep=0;
                                                yan2(30);
                                                bep=1;
                                                shi++;
                                                if(shi > xs)shi = 0;
                                }
                        }
                }

                if(MEU==2)//调整定时的分钟位
                {
                        display3();
                        if(sw1==0)
                        {
                                yan3(30);
                                if(sw1==0)
                                {
                                        while(sw1==0)
                                        {
                                                ii++;
                                                display3();
                                        }
                                }
                                if(ii<60)
                                {
                                        bep=0;
                                        yan3(20);
                                        bep=1;
                                        fen--;
                                        if(fen < 0)fen = 60;
                                }
                           if(ii>100)
                                {
                                        bep=0;
                                        yan3(80);
                                        bep=1;
                                        MEU=0;
                                        if((shi==xs)||(fen==60))
                                        {
                                                TR0=0;
                                                JDQ=1;
                                        }
                                        else
                                        {
                                                bz=1;
                                                TR0=1;
                                                JDQ=0;
                                        }
                                }
                        }
                        if(sw2==0)
                        {
                                yan3(30);
                                if(sw2==0)
                                {
                                                bep=0;
                                                yan3(20);
                                                bep=1;
                                                fen++;
                                                if(fen > 60)fen = 0;
                                }
                        }

                }

                if(MEU==3)//定时器时间到
                {
                        display4();
                        if(sw2==0)//定时状态时的启停
                        {
                                yan4(30);
                                if(sw2==0)
                                {
                                        while(sw2==0)
                                        {
                                                bep=0;
                                                yan4(30);
                                                bep=1;
                                                TR0=~TR0;
                                        }
                                }
                        }
                        if(sw1==0)//退出定时
                        {
                                yan4(30);
                                if(sw1==0)
                                {
                                                bep=0;
                                                yan4(30);
                                                bep=1;
                                                TR0=0;
                                                shi=xs;
                                                fen=60;
                                                miao=0;
                                                miao_di=1;
                                                JDQ=1;
                                                bz=0;
                                                MEU=0;
                                }
                        }
                        if((shi==0)&&(fen==0)&&(miao==0))//定时器时间到
                        {
                                TR0=0;
                                miao_di=1;
                                JDQ=1;
                                if(MODE==1)
                                {
                                        bep = ~bep;
                                        yan(18);
                         if((sw1==0)||(sw2==0))
                                        {
                                                yan(30);
                                                if((sw1==0)||(sw2==0))
                                                {
                                                                bep=1;
                                                                shi=xs;
                                                                fen=60;
                                                                miao=0;
                                                                bz=0;
                                                                MEU=0;
                                                }
                                        }
                                }
                                if(MODE==2)
                                {
                                        bep =0;
                                        yan(150);
                                        bep =1;
                                        shi=xs;
                                        fen=60;
                                        miao=0;
                                        bz=0;
                                        MEU=0;
                                }
                        }
                }

                if(MEU==4)//定时模式设置
                {
                        display5();
                        if(sw1==0)
                        {
                                yan5(30);
                                if(sw1==0)
                                {
                                        bep=0;
                                        yan5(30);
                                        bep=1;
                                        MODE++;
                                        if(MODE==3)MODE=1;
                                }
                        }

                        if(sw2==0)
                        {
                                yan5(30);
                                if(sw2==0)
                                {
                                        while(sw2==0)
                                        {
                                                ii++;
                                                display5();
                                        }
                                }
                                if(ii>60)
                                {
                                        bep=0;
                                        yan5(80);
                                        bep=1;
                                        MEU=0;
                                }
                        }

                }

        }
}
/**********************************************************************************************
//以下是定时处理
/**********************************************************************************************/
void tiem0( ) interrupt 1   // T/C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50ms时基信号)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重新写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重新写入初值)

   if(cou == 0)                        // 计数值到100(1s) (****时间为倒计时****)
   {
        cou = 20;               // 软计数器清零

        if(miao == 0)        // 秒计数值到60
                {
            miao = 60;           // 秒计数器清零
            if(fen ==0)                        // 分计数到60
                    {
                fen = 60;       // 分计数器清零
                shi--;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
            fen--;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
        miao--;                 // 秒计数器加1(进位10ms*100=1s)
                miao_di=~miao_di;      //秒点取反,闪烁功能
    }
    cou--;                       // 软计数器加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