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舵机使用抖动的问题,请老师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8-12-20):
      5V 30A的开关电源,带4个舵机没事,带5个舵机就抖动的厉害,不能正常工作。是电源功率的问题吗?
舵机型号是3C-GO SG90 9g舵机。总感觉这么小的舵机,没有这么大的功耗,恳请各位老师解惑!谢谢了!!!

网友A(2021-04-27):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一般是电压不够的原因~你可以用12伏的电源用降压稳压模块,这样就会发现不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