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可以用9012驱动3.3V电路的开关吗?

楼主(2018-12-20):
如题,求助!!

网友A:
STC89C52单片机可以用9012驱动3.3V电路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单片机可以用9012驱动3.3V电路的开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这边的3V电源需要跟单片机的电源是同一个吗,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单独的纽扣电池做这3V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这边的3V电源需要跟单片机的电源是同一个吗,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单独的纽扣电 ...

可以用一个单独的纽扣电池做这3V的电源,但要求纽扣电池和单片机的电源共地。

网友C:
可以,但要共地

网友D:
只用纽扣电池怕是电量不够用吧,用锂电池加LM1117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这边的3V电源需要跟单片机的电源是同一个吗,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单独的纽扣电 ...

可以是不同电源但是要共地,9012的饱和导通压降=-0.3V,所以在理想状态9012集电极输出电压outV=inV-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单独的纽扣电池做这3V的电源,但要求纽扣电池和单片机的电源共地。

感谢,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要共地

感谢,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纽扣电池怕是电量不够用吧,用锂电池加LM1117好一点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