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程序有点问题,不知道怎么改了,求助

楼主(2018-12-20):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N0 P0;  //数码管段选端
#define PIN1 P1;  //数码管位选端
uint cnt=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一次50ms)
uint num1=0;  //0.00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haomiaou=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char code table2[]={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极数码管段码0-9
uint a,b,c,d,e,f,g,w;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uint e,uint f,uint g,uint w);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InitTimer0();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main ()
{
uint haomiao,haomiao1,haomiao2,s,s1,min,min1,minu=0,shi,shiu=0;
//分别是毫秒的个位,毫秒的十位,毫秒的百位,
//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时的各位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Delayms(20); //延时消抖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一次50ms)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0
  haomiaou=0; //毫秒的计数值清0
  cnt=0;  //秒的计数值清0
  minu=0;  //分的计数值清0
  shiu=0;    //时的计数值清0
  }
  if(num1>=200)           //检测是否达到0.1s,(两百个50ms)
  {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零
   haomiao++;  //毫秒秒的个位的计数值加1
   if(haomiao>=10)  //若毫秒的个位计数值达到10
   {
    haomiao=0;       //清零毫秒的个位的计数值
    num1=0;//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
  }

      if(num>=20)  //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1s(20个50ms)
   {
      cnt++;   //秒的计数值加1
      if(cnt>=60) //判断是否达到60s
      {
        cnt=0;  //若达到60s,将秒的计数值置零
         minu++;   //分的计数值加1

       TR0=!TR0;   //达到60分钟则关闭定时器并清零所有的计数值
       num1=0;
       num=0;
      haomiao=0;
      cnt=0;
     minu=0;
      }
    }
  haomiao=haomiaou%10;   //从毫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毫秒的个位
haomiao1=haomiaou/10;   //从毫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毫秒的十位
haomiao2=haomiaou/100;   //从毫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毫秒的百位
s=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min1=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十位
Display(haomiao,haomiao1,haomiao2,s,s1,min,min1,shi);  //显示这8个数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10; //选择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65536;  //装初值(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5872)%6553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0; //先不要启动定时器
}
void TI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45872)/6553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65536;
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num1++;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0.1s
}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x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uint e,uint f,uint g,uint w) //定义显示函数
{
PIN0 = table[a];  //毫秒的个位的段选
PIN1 = 0x7f;   //毫秒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b];  //毫秒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bf;   //毫秒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c];  //毫秒的百位的段选
PIN1=0xdf;   //毫秒的百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d]; //秒的个位的段选
PIN1=0xef;   //秒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e];  //秒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f7;   //秒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f];  //分的个位的段选(带小数点)
PIN1=0xfb;    //分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g];  //分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fd;    //分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w];  //时的个位的段选
PIN1=0xfe;   //时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