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山外鹰眼OV7725摄像头例程

楼主(2018-12-20):
本代码从stm32F103的OV7670例程修改而成,所以内部文件名仍为ov7670,但实际为ov7725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ma.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extern u8 finfish;        //在it.c里面定义
u8 Row[40];
//u16 Row_color[320];
int main(void)
{
//        u32 *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4.3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KEY_Init();
        TPAD_Init(72);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4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6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2012/9/14");
        LCD_ShowString(60,120,200,16,16,"KEY0:Light Mode");
        LCD_ShowString(60,140,200,16,16,"KEY1: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60,160,200,16,16,"KEY2: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60,180,200,16,16,"KEY_UP:Contrast");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TPAD:Effects");
  LCD_ShowString(60,22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22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2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22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        LCD_Put16REG(0,0,"Row[0]:",Row[0]);
//        LCD_Put16REG(0,300,"Row[1]:",Row[1]);
//        //LCD_Put16REG(0,0,"LCD_RAM:",LCD->LCD_RAM);
//        LCD_Put16REG(0,20,"TIM1->SR:",TIM1->SR);
//  LCD_Put16REG(0,280,"DMA->ISR:",DMA1->ISR);

        TIM1_ETR_Init();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4,(u32)Row);  //初始化DMA1通道
        EXTI4_Init();
        EXTI3_Init();
        while(1)
        {
//                LCD_Put16REG(120,0,"Row[0]:",Row[0]);
//                LCD_Put16REG(120,300,"Row[1]:",Row[1]);
//                //LCD_Put16REG(120,0,"LCD_RAM:",LCD->LCD_RAM);
//                LCD_Put16REG(120,20,"TIM1->SR:",TIM1->SR);
//                LCD_Put16REG(0,240,"TIM1->SMCR:",TIM1->SMCR);
//                LCD_Put16REG(120,240,"TIM1->DIER:",TIM1->DIER);
//                LCD_Put16REG(120,260,"TIM1->CNT:",TIM1->CNT);
//                LCD_Put16REG(120,280,"DMA->ISR:",DMA1->ISR);
//                LCD_Put16REG(0,260,"DMA->CNDTR:",DMA1_Channel4->CNDTR);
                //测试触发DMA
//                if(!KEY0){
//                        LED0=!LED0;
//                        TIM1->EGR |=1<<6;
//                }
                //测试DMA触发结果
//                if(!KEY1){
//                        LED0=!LED0;
//                        if(TIM1->SR) TIM1->SR=0x0000;
//                        Row[0]=0;
//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4);
//                }
                //测试位带操作
//                if(!KEY2){
//                        Row[0]=0XA5;
//                        p=(u32 *)Row;
//                        LCD_Put32REG(0,0,"Row0:",Row[0]);
//                        LCD_Put32REG(120,0,"ARow:",(u32)p);
//                        p=(u32 *)(0x22000000+(((u32)Row &0xFFFFF)<<5)+0*4);
//                        LCD_Put32REG(0,240,"ARow:",(u32)p);
//                        LCD_Put32REG(120,240,"Row00:",*p);
//                        p++;
//                        LCD_Put32REG(0,260,"ARow:",(u32)p);
//                        LCD_Put32REG(120,260,"Row01:",*p);
//                        p++;
//                        LCD_Put32REG(0,280,"ARow:",(u32)p);
//                        LCD_Put32REG(120,280,"Row02:",*p);
//                        p++;
//                        LCD_Put32REG(0,300,"ARow:",(u32)p);
//                        LCD_Put32REG(120,300,"Row03:",*p);
//                        p++;
//                }
        }
}

网友A(2019-08-24):
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B(2019-11-29):
我用keil5打开下到野火霸道的板子显示器什么都没有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