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51单片机同时点亮多个LED小灯?求解

楼主(2018-12-20):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把小灯串联起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然后让单片机控制小灯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让io口输出高电平

网友C:
一个 LED,正极接 IO 引脚,负极接地。另一个 LED,正极接正电源,负极接 IO 引脚

网友D:
并联需要灯的个数,然后给高电平就可以了,如果想控制每个灯,就给每个扩展高电平,然后可以给延时也可以实现、

网友E:
只需要定义的端口为

网友E:
如:高电平亮0xff代表1111 1111八个口都亮

网友F:
找到51单片机的引脚图,将led连接到51IO口,然后改变引脚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G:
找到51单片机的引脚图,将led连接到51IO口,编程给引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H:
我给你说下步骤直接点
1.查看原理图,找到你想点亮的多个引脚的LED
2.初始化对应的GPIO口,设置为输入然后拉高
3.同时拉低多个LED对应的引脚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I:
这个命题范围有点广哦。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总之一点,一个led的压降是1.8v左右,不串电阻的情况,5v可以串联3个led。如果是蓝色的灯,只能串2个。
如果数量还要多,就要考虑单片机的IO的电流负荷了,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逻辑芯片或者通过控制三极管通断来点亮多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J:
定义i/o口状态

网友K:
并联,然后给IO口高电平即可

网友L:
有两种办法。1;如果是共阳的灯就写P1=0X00.,这样一次能控制8个灯了。2;如果多于8个的话可以把灯串联再加两个三极管,。就像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一样,只是继电器变成多个LED灯,但要记得要加分压电阻。。

网友M:
先分析小灯是接地还是接VCC。
如果是接地那么连接小灯的I/O口输出高电平,
反之输出低电平小灯就会亮。

网友N:
一般单片机是不输出电压的,可以作为输入,外接电源串电阻和LED接到IO口就可以了,将IO口拉低就行了,单片机的灌电流比漏电流大

网友O:
这种问题也能拿出来问 学单片机一开始都是点灯开始的

网友P:
看小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比如高电平有效,就把相应的IO口置1.

网友Q:
这个很容易啊,只要把想要亮的灯,接用线各接一个IO口就行

网友R:
把LED灯并联.串联,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在单片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就能点亮了

网友S: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sbit led=P1^5;           //表示用led等效于P1^5, P1^0就是指头文件里定义的P1寄存器的第5BI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函数
//**************************************************************************************************

delay(uint time)         //int型数据为16位,所以最大值为65535
{
  uint  i,j;             //定义变量i,j,用于循环语句
  for(i=0;i<time;i++)    //for循环,循环50*time次
     for(j=0;j<50;j++);  //for循环,循环50次
}
//**************************************************************************************************
//主函数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j;            //定义变量i,j;
while(1)               //进入while死循环
  {
   j=0xfe;              //0xfe即为二进制1111 1110,即最低位为0,其他位为1
   for(i=0;i<8;i++)     //进入for循环,循环8次
     {
      P1=j;             //依次点亮8位LED
      delay(5000);      //延时,修改延时即可修改时间间隔
      j<<=1;            //j左移1位,j<<=1等效于j=j<<1
     }
  }
}

网友T:
题意不明

网友U:
在你想亮灯的时候根据外部电路拉高或拉低相应IO口即可

网友V:
楼主能把电路发下看看吗,像好多开发板都是一组端口控制八个LED,直接控制拉低就能点亮多个LED

网友W:
有多种方案。1、直接PORT输出,不是PIN输出,例如PORTA,有8PIN,就可以同时控制8个LED。2

网友X:
51单片机是8位数据口,将8个LED的阴极全部链接在一起,再接地。8个LED的阳极分别接单片机的一个并口,比如P2口,然后在程序中让P2=0xff,就能让8个LED亮起来

网友Y:
找到51单片机的引脚图,将led连接到51IO口,然后改变引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