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论坛大佬的程序,烧录到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上显示不出来汉字

楼主(2018-12-20):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RST =  P2^7;            //液晶复位
sbit LCD_PSB =  P3^7;           //液晶并/串选择

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U5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U4  LED的位选端

uchar code dis1[] = {"黄燕"};
uchar code dis2[] = {"我爱黄池燕 "};
uchar code dis3[] = {"5920"};
uchar code dis4[] = {"黄燕"};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数码管位选控制函数                                             */
/*                                                                 */
/*******************************************************************/
void wei_1()
{
        WEI=1;
        P0=0;
        WEI=0;
}
/*******************************************************************/
/*                                                                 */
/*  数码管段选控制函数                                             */
/*                                                                 */
/*******************************************************************/
void duan_1()
{
        DUAN=1;
        P0=0;
        DUAN=0;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wei_1();
        duan_1();
        LCD_RST=0;
        delay(1);
        LCD_RST=1;
        LCD_PSB=1;
        delay(10);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
/*                                                                                                    */
/* 延时x*0.14ms子程序                                                                         */
/*                                                       */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网友A:
你这个要加字库进去的,有一个这个文件charcode.h
#ifndef __CHARCODE_H
#define __CHARCODE_H

#ifdef CHAR_CODE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struct Cn16CharTypeDef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unsigned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16*16有32个数据)
};

struct Cn16CharTypeDef code CN16CHAR[]=
{
/*--  文字:  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普",0x00,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
0x00,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中",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科",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CC,0x22,0x00,0x91,0x51,0xFE,0x72,0x92,0x12,0x10,
0x00,0x01,0x01,0xFF,0x02,0x02,0x02,0x04,0x04,0x04,0x00,0xFF,0x00,0x01,0x02,0x04,
......

整好后的H文件放入C中。
你应该加一下普中的技术员,他们能帮你搞定

网友B:
对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引脚有没有弄错

网友C:
你的液晶自带字库的吗?如果没有要软件加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加字库进去的,有一个这个文件charcode.h
#ifndef __CHARCODE_H
#define __CHARCODE_H

加了字库之后,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网友A:
好像还有一个h文件(驱动芯片的文件),都要加进去,要添加C文件的方法加到项目组中。另外,这个mlnl12864显示屏好像是要倒过来插

网友D:
你这个要加字库进去的,有一个这个文件charcod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