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D18200T直流伺服电机PWM转速闭环控制系统设计,有原理图,有部分文档说明

楼主:
这是最近做的直流伺服电机PWM转速闭环控制系统,里面有电路原理图,标明了元器件,有功能说明,有错谅解 请大家多多指教。

实验二  直流伺服电机PWM转速闭环控制系统实验
一、功能
利用OP07精密运放作为速度调节器,NE555产生三角波再通过LM393比较器的基准电压相比产生PWM波,输入到电机驱动芯片LMD18200T的方向信号引脚3,大于50%时正转,反之反转。
二、实验电路原理
在图1所示的电路主要由电机驱动芯片LMD18200T、LM393、NE555、TL431和OP07组成,其中IC3 NE555产生三角波,三角波的上升边(充电回路)由R12、D2和C4构成,下降边(放电回路)由C4、R13和NE555内部7脚的放电管组成;IC2  LM393组成过零比较器,当3脚的信号电平大于零时,1脚输出高电平,反之3脚信号电平小于零时输出低电平,IC4 TL431为一电源基准为比较器提供一个稳定的负电压,使得当Uc为零时,IC2 1脚输出的PWM波占空比为50%(或输出电压为零),若不为50%则调节RP2。转速调节器接到输出比较器的输入电阻R7为51K,是为了适应OP07输出±10V的电压变化范围。IC1 OP07为速度控制器,R5由kp算出,C3由积分常数τ算出,由计算、仿真和实践调试中决定,图中所示为参考值。Un*和Un两个输入电路电阻R1、R2、R3、R4应尽可能一致,否则会造成Un*和Un的误差。Uc接一跳线器,断开时为开环控制,改变Uc,可以调节占空比即可调节输出电压大小正负。IC5 LMD18200T的输入引脚为3、4、5脚,其中3脚(DIR)为方向信号、4脚(BRAKE)为刹车、5脚为PWM。有两种驱动方式。方式1:3脚(DIR)接PWM信号,5(PWM)脚接高电平,50%占空比,电机平均电流为零,大于50%电流由2脚到10脚,电机正转;反之则反。方式2:3脚(DIR)接方向信号,5脚(PWM)接PWM信号,3脚为高电平,电机正转;反之反转。从图1可以看出本电路采用方式1。

图1 直流电机PWM速度单闭环控制系统电路图

三、电路安装
    按图1安装电路,注意一定要保证每一焊点焊接良好,才能使后续电路调节减少很多麻烦。先安装IC2、IC3、IC4和IC5部分,IC5模块应与其它部分共地,电路中的±12V电源改用±15V,±15输入到电路板上时,要加滤波电容。焊好这部分后,供上±15V电源,令Uc为零,调节RP2使IC5输出电压为零。用示波器在IC2的1脚可以观察到PWM信号。否则观察三角波是否有输出,这是一个关键点。

网友A(2018-12-28):
附件内容与板块内容完全一致,没必要下载附件,浪费黑币

网友B(2022-05-18):
没有原理图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