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和单片机怎么做出菜单的 求帮助

楼主(2018-12-20):
12864和stc12系列如何做出通过独立按键控制的多级菜单显示。

网友A:
1 解决如何在12864上显示菜单。
2 解决在12864上显示菜单标记并让这个标记能由按键指挥在菜单旁上下移动。
3  解决,标记在那个菜单旁,按确定,执行相应菜单功能程序。

网友B:
void (*fun) (void);

main()
{
    while(1)
   {
       fun();
   }
}

fun = Face_1;
fun = Face_2;
fun = Face_3;
fun = Face_4;
....
......
能看懂吗嚯嚯嚯。函数指针是写菜单最方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