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自定义汉字与动态显示的应用

楼主(2018-12-2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7;

uchar Data2[15]="jinsheng7533967";

//---------自定义的字符数据------
uchar code CGCODE[]={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显示年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显示月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显示日0x02
};

void delay(uint mS);
void User_def(void);

bit BUSY(void);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
        LCD_Init();
        User_def();                                            //将自定义的字符写入CGRAM
        while(1)
        {
                Write_cmd(0x83);
                Write_dat(0x32);                        //      2
                Write_dat(0x30);                        //      0
                Write_dat(0x31);                        //      1
                Write_dat(0x38);                        //      8
                Write_dat(0x00);                        //显示  年
                Write_dat(0x31);                        //      1
                Write_dat(0x32);                        //      2
                Write_dat(0x01);
                Write_dat(0x31);
                Write_dat(0x31);
                Write_dat(0x02);
                Write_cmd(0xc3);
                Write_dat(0x02);
                Write_dat(0x31);

                Write_cmd(0xc1);
                for(i=0;i<15;i++)
                        Write_dat(Data2[i]);
                        delay(200);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24;y>0;y--);
}

bit BUSY(void)
{
        bit Bit;
        RS = 0;
        RW = 1;
        EN = 1;
        delay(1);
        Bit = (bit)(P0 & 0x80);        //最高位为忙信号位
        EN = 0;
        return Bi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while(BUSY());                        //测忙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EN = 1;
        delay(1);
        EN = 0;
}

  完整代码附件中

网友A:
文件打不开????

网友B:
文件不全啊
user_def()函数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不全啊
user_def()函数没啊

下面是重新修整过的代码,此例的目地是让他家了解一下LCD1602动态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7;

uchar Data2[15]="jinsheng7533967";

//---------自定义的字符数据------
uchar code CGCODE[]={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显示年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显示月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显示日0x02
};

//-----------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MS(uint dly);
void User_def(void);

//----------液晶模块的声明---------------
bit BUSY(void);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 k;
        LCD_Init();
        User_def();                                            //将自定义的字符写入CGRAM
        while(1)
        {
                Write_cmd(0x83);
                Write_dat(0x32);                        //      2
                Write_dat(0x30);                        //      0
                Write_dat(0x31);                        //      1
                Write_dat(0x38);                        //      8
                Write_dat(0x00);                        //显示  年
                Write_dat(0x31);                        //      1
                Write_dat(0x32);                        //      2
                Write_dat(0x01);                        //显示  月
                Write_dat(0x31);
                Write_dat(0x31);
                Write_dat(0x02);
                Write_cmd(0xc3);
                Write_dat(0x02);
                Write_dat(0x31);

                Write_cmd(0xc1);
                for(i=0;i<15;i++)
                        Write_dat(Data2);
                Write_cmd(0x8b);
                Write_dat(0x30+k/10);
                Write_dat(0x31+k%10);
                DelayMS(200);        DelayMS(200);        DelayMS(200);
                if(k>30)k=0;
        else        k++;
        }
}

void DelayMS(uint dly)
{
        uint x,y;
        for(x=dly;x>0;x--)
                for(y=124;y>0;y--);
}

bit BUSY(void)
{
        bit Bit;
        RS = 0;
        RW = 1;
        EN = 1;
        DelayMS(1);
        Bit = (bit)(P0 & 0x80);        //最高位为忙信号位
        EN = 0;
        return Bi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while(BUSY());                        //测忙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EN = 1;
        DelayMS(1);
        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BUSY());                        //测忙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
        EN = 1;
        DelayMS(1);
        EN = 0;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md(0x38);                        //功能设置
        DelayMS(1);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控制
        DelayMS(1);
        Write_cmd(0x06);                        //输入方式设置
        DelayMS(1);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1);
}

void User_def(void)
{
        uchar i;
        Write_cmd(0x40);                        //设置CGRAM地址
        for(i=0;i<24;i++)
        {
                Write_dat(CGCODE);
        }
}

网友C(2019-01-28):
很好很好,借用一下咯!呵呵!

网友D(2019-03-19):
1602显示汉字比较勉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