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集成逻辑门测试仪的设计(电路+程序)

楼主(2018-12-21):
电路原理图如下:
/*-----------------------------数字集成电路芯片测试仪C程序-清单------------------------------*/
//修改时间:2018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这是头文件必须包含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M 4    //要测试的芯片好坏的个数
#define N 8
#define input1 P1   //用于检测的引脚
#define input2 P2
/*======================液晶宏定义、初始化引脚=========================*/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charfill(unsigned char c);        //整屏显示A代表的ASCII字符子程序
void putstrxy(unsigned char cx,unsigned char cy,unsigned char code *s);//在(cx,cy)字符位置写字符串子程序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code *s);    //定位写字符串子程序
void putchars(unsigned char c);       //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写字符子程序
unsigned char getchars(void);         //CXPOS,CYPOS)字符位置读字符子程序
void charlcdpos(void);              //设置(CXPOS,CYPOS)字符位置的DDRAM地址
void charcursornext(void);           //置字符位置为下一个有效位置子程序
void lcdreset(void);                 //SMC1602系列液晶显示控制器初始化子程序
void delay3ms(void);                //延时3MS子程序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          //送控制字到液晶显示控制器子程序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         //送控制字到液晶显示控制器子程序
unsigned char lcdrd(void);            //读数据子程序
void lcdwaitidle(void);               //忙检测子程序
unsigned char data CXPOS;           //列方向地址指针(用于CHARLCDPOS子程序)
unsigned char data CYPOS;           //行方向地址指针(用于CHARLCDPOS子程序)
sbit RSPIN   = P3^5;               //RS对应单片机引脚
sbit RWPIN   = P3^4;              //RW对应单片机引脚
sbit EPIN    = P3^3;               //E对应单片机引脚
/*==============================宏定义==============================*/
unsigned char detect(); //自动检测引脚
/*=============================定义按键=============================*/
sbit key1=P3^0;  // 选择检测芯片
sbit key2=P3^1;  // 确定选择的芯片
sbit key3=P3^2;  // 自动检测
sbit key4=P3^6;  // 继电器的切换
unsigned char *name[]={"74LS00 Y=/AB","74LS04 Y=/A","74LS20 Y=/ABCD","74LS86 Y=/A⊕B","74LS74","74LS92","ERROR"};
/*==============================按键的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0;    //要选择的芯片型号在已定义字符数组中的序号
unsigned char flag1=0;
unsigned char flag2=0;    //用来标示某芯片各通道检测均完好的标志位
unsigned char k=0;     //返回自动检测后芯片序号在已定义的数组中的序号
unsigned char code LS00[4][4]={
                                0x3f,0x3f,0x1b,0x1b,  //74ls00
                                0x24,0x24,0x24,0x24,
                                0x36,0x36,0x36,0x36,
                0x2d,0x2d,0x2d,0x2d,
                   };
unsigned char code LS04[2][4]={
            0x2a,0x2a,0x2a,0x2a,  //74ls04
             0x3f,0x3f,0x15,0x15,
          };
unsigned char code LS20[16][4]={
                                0x24,0x24,0x24,0x24,  //74ls20
                                0x25,0x25,0x25,0x25,
               0x26,0x26,0x26,0x26,
               0x27,0x27,0x27,0x27,
               0x2c,0x2c,0x2c,0x2c,
                    0x2d,0x2d,0x2d,0x2d,
             0x2e,0x2e,0x2e,0x2e,
              0x2f,0x2f,0x2f,0x2f,
                 0x34,0x34,0x34,0x34,
                    0x35,0x35,0x35,0x35,
                  0x36,0x36,0x36,0x36,
                 0x37,0x37,0x37,0x37,
                   0x3c,0x3c,0x3c,0x3c,
                    0x3d,0x3d,0x3d,0x3d,
                   0x3e,0x3e,0x3e,0x3e,
                  0x3f,0x3f,0x1f,0x1f,
          };
unsigned char code LS86[4][4]={
                                0x24,0x24,0x00,0x00,  //74ls86
                                0x36,0x36,0x36,0x36,
                   0x2d,0x2d,0x2d,0x2d,
               0x3f,0x3f,0x1b,0x1b,
                     };

unsigned char code IC[M][N]={
                               0x24,0x24,0x24,0x24,0x3f,0x3f,0x1b,0x1b, //7400
          0x3f,0x3f,0x15,0x15,0x3f,0x3f,0x15,0x15, //7404
                               0x3f,0x3f,0x1f,0x1f,0x3f,0x3f,0x1f,0x1f, //7420
                               0x3f,0x3f,0x1b,0x1b,0x3f,0x3f,0x1b,0x1b, //7486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output1,output2;
    lcdreset();                         //液晶显示控制器初始化
    putstrxy(0,0,"PLEASE CHOOSE 74LS CHIP");  //显示欢迎界面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0);
                   if(key1==0)
                   {
                        if(flag==4)
                       {
                           flag=0;
                       }
                        flag++;
                        switch(flag)
      {
                          case 1:charfill(' '); putstrxy(0,0,"NOW '74LS00'");break;
             case 2:charfill(' '); putstrxy(0,0,"NOW '74LS04'");break;
        case 3:charfill(' '); putstrxy(0,0,"NOW '74LS20'");break;
        case 4:charfill(' '); putstrxy(0,0,"NOW '74LS86'");
      }
                   }
                }
                if(flag==1&&key2==0)
                {
                   for(i=0;i<4;i++)
                   {
                         input1=LS00[i][0];
                         input2=LS00[i][1];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LS00[i][2]||output2!=LS00[i][3])
                             {
                                  putstrxy(0,1,"SORRY,BAD CHIP!");
                                  flag2=0;
                                  break;
                             }
                          if(output1==LS00[i][2]&&output2==LS00[i][3])
                             {
                                  flag2++;
                   }
                }
                 if(flag2==4)
                   {
                          putstrxy(0,1,"OK,GOOD CHIP!");
                          flag2=0;
                   }
                }
               if(flag==2&&key2==0)
                {
                   for(i=0;i<2;i++)
                   {
                          input1=LS04[i][0];
                          input2=LS04[i][1];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LS04[i][2]||output2!=LS04[i][3])
                            {
                                  putstrxy(0,1,"SORRY,BAD CHIP!");
                                  flag2=0;
                                  break;
                            }
                          if(output1==LS04[i][2]&&output2==LS04[i][3])
                            {
                                  flag2++;
                            }
                   }
                     if(flag2==2)
                       {
                          putstrxy(0,1,"OK,GOOD CHIP!");
                          flag2=0;
                      }
                 }
                if(flag==3&&key2==0)
                {
                   for(i=0;i<16;i++)
                   {
                          input1=LS20[i][0];
                          input2=LS20[i][1];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LS20[i][2]||output2!=LS20[i][3])
                            {
                                  putstrxy(0,1,"SORRY,BAD CHIP!");
                                  flag2=0;
                                  break;
                            }
                          if(output1==LS20[i][2]&&output2==LS20[i][3])
                            {
                                   flag2++;
                            }
                   }
                      if(flag2==16)
                        {
                           putstrxy(0,1,"OK,GOOD CHIP!");
                           flag2=0;
                        }
                 }
                if(flag==4&&key2==0)
                 {
                    for(i=0;i<4;i++)
                    {
                           input1=LS86[i][0];
                           input2=LS86[i][1];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LS86[i][2]||output2!=LS86[i][3])
                             {
                                   putstrxy(0,1,"SORRY,BAD CHIP!");
                                   flag2=0;
                                   break;
                             }
                           if(output1==LS86[i][2]&&output2==LS86[i][3])
                             {
                                    flag2++;
                             }
                    }
                       if(flag2==4)
                         {
                           putstrxy(0,1,"OK,GOOD CHIP!");
                           flag2=0;
                         }
                }
                if(key3==0)
                {
                           k=detect();
                           charfill(' ');
                           putstrxy(0,0,"This is:");
                           putstrxy(0,5,name[k]);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14脚芯片识别函数=======================*/
unsigned char detect() //14脚芯片识别函数
{
  unsigned char i,output1,output2;
//7474的检测
  P1=0xff;                          //初始化测试端口
  P2=0xff;
  input1=0x3b;
  input2=0x39;
  delay(5);
  input1=0x3f;         //上升沿
  input2=0x3d;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0x1f&&output2==0x2d)
  {
        return (4);
  }
         //7400/04/20/86的自动检测
  P1=0xff;                          //初始化测试端口
  P2=0xff;
  for(i=0;i<M;i++)
  {
    input1=IC[i][0];
    input2=IC[i][1];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将芯片逻辑结果input1通过&0x3f取出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IC[i][2]&&output2==IC[i][3])
    {
         input1=IC[i][4];
         input2=IC[i][5];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IC[i][6]&&output2==IC[i][7])
         {
         return i;
         }
    }
  }

  key4=0;       //检测7492时,先用继电器江电源供电引脚切换
  P1=0xff;                          //初始化测试端口
  P2=0xff;
  input1=0x3f;         //7492的检测
  input2=0x3f;
  delay(5);
  output1=input1&0x3f;
  output2=input2&0x3f;
  if(output1==0x3f&&output2==0x01)
  {
      delay(100);key4=1;return (5);
  }
  delay(100);
  key4=1;       //测试结束,将电源供电引脚切换回原状态
  return (6);
}
//-------------------------------------------------------------------------------
void charfill(unsigned char c)          //整屏显示A代表的ASCII字符子程序
{   for(CXPOS=CYPOS=0;1;)
    {   putchars(c);                //定位写字符
        charcursornext();            //置字符位置为下一个有效位置
        if((CXPOS==0) && (CYPOS==0)) break;
    }
}
//子程序名称:void putstrxy(unsigned char cx,unsigned char cy,unsigned char *s).
//功能:在(cx,cy)字符位置写字符串.
//-------------------------------------------------------------------------------
void putstrxy(unsigned char cx,unsigned char cy,unsigned char code *s)
{                                 //在(cx,cy)字符位置写字符串子程序
    CXPOS=cx;                    //置当前X位置为cx
    CYPOS=cy;                    //置当前Y位置为cy
    for(;*s!=0;s++)                 //为零表示字符串结束,退出
    {   putchars(*s);               //写1个字符
        charcursornext();           //字符位置移到下一个
    }
}
//-------------------------------------------------------------------------------
//子程序名称: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s).
//功能: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写字符串.
//-------------------------------------------------------------------------------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code *s)     //定位写字符串子程序
{   for(;*s!=0;s++)                //为零表示字符串结束,退出
    {   putchars(*s);              //写1个字符
        charcursornext();          //字符位置移到下一个
    }
}
//-------------------------------------------------------------------------------
//子程序名称: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功能: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写字符.
//-------------------------------------------------------------------------------
void putchars(unsigned char c)       //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写字符子程序
{
    charlcdpos();                 //设置(CXPOS,CYPOS)字符位置的DDRAM地址
    lcdwd(c);                    //写字符
}
//-------------------------------------------------------------------------------
//子程序名称:unsigned char getchar(void).
//功能: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读字符.
//-------------------------------------------------------------------------------
unsigned char getchars(void)          //在(CXPOS,CYPOS)字符位置读字符子程序
{
    charlcdpos();                   //设置(CXPOS,CYPOS)字符位置的DDRAM地址
    return lcdrd();                  //读字符
}
//-------------------------------------------------------------------------------
//以下charlcdpos,charcursornext,lcdreset为HD44780兼容芯片的液晶显示控制器的
//16字符X2行的SMC1602系列标准字符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的接口程序.
//-------------------------------------------------------------------------------
//子程序名称:void charlcdpos(void).
//功能:设置(CXPOS,CYPOS)字符位置的DDRAM地址.
//-------------------------------------------------------------------------------
void charlcdpos(void)                //设置(CXPOS,CYPOS)字符位置的DDRAM地址
{
    CXPOS&=0X0f;                //X位置范围(0到15)
    CYPOS&=0X01;               //Y位置范围(0到1)
    if(CYPOS==0)                 //(第一行)X: 第0----15个字符
        lcdwc(CXPOS|0x80);        //    DDRAM:   0----0FH
    else                          //(第二行)X: 第0----15个字符
        lcdwc(CXPOS|0xC0);        //    DDRAM:  40----4FH
}
//-------------------------------------------------------------------------------
//子程序名称:void charcursornext(void).
//功能:置字符位置为下一个有效位置.
//-------------------------------------------------------------------------------
void charcursornext(void)             //置字符位置为下一个有效位置子程序
{
    CXPOS++;                     //字符位置加1
    if(CXPOS>15)                  //字符位置CXPOS>15表示要换行
    {   CXPOS=0;                 //置列位置为最左边
        CYPOS++;                 //行位置加1
        CYPOS&=0X1;             //字符位置CYPOS的有效范围为(0到1)
    }
}
//-------------------------------------------------------------------------------
//子程序名称:void lcdreset(void).
//功能:液晶显示控制器初始化.
//-------------------------------------------------------------------------------
void lcdreset(void)                   //SMC1602系列液晶显示控制器初始化子程序
{                                 //1602的显示模式字为0x38
    lcdwc(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一次
    delay3ms();                    //延时3MS
    lcdwc(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二次
    delay3ms();                    //延时3MS
    lcdwc(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三次
    delay3ms();                         //延时3MS
    lcdwc(0x38);                        //显示模式设置第四次
    delay3ms();                         //延时3MS
    lcdwc(0x08);                        //显示关闭
    lcdwc(0x01);                        //清屏
    delay3ms();                         //延时3MS
    lcdwc(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wc(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elay3ms(void)                     //延时3MS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for(i=0;i<3;i++)
    for(j=0;j<64;j++)
      for(k=0;k<51;k++);
}
//-------------------------------------------------------------------------------
//以下lcdwc,lcdwd,lcdrd为HD44780兼容芯片的MCS51模拟口线方式的基本子程序,
//lcdwaitidle为内部子程序.
//-------------------------------------------------------------------------------
//子程序名称: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
//功能:送控制字到液晶显示控制器.
//-------------------------------------------------------------------------------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             //送控制字到液晶显示控制器子程序
{
    lcdwaitidle();                       //HD44780液晶显示控制器忙检测
    RSPIN=0;                         //RS=0 RW=0 E=高电平
    RWPIN=0;
    P0=c;
    EPIN=1;
    _nop_();
    EPIN=0;
}
//-------------------------------------------------------------------------------
//子程序名称: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
//功能:送数据到液晶显示控制器.
//-------------------------------------------------------------------------------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             //送控制字到液晶显示控制器子程序
{
    lcdwaitidle();                     //HD44780液晶显示控制器忙检测
    RSPIN=1;                        //RS=1 RW=0 E=高电平
    RWPIN=0;
    P0=d;
    EPIN=1;
    _nop_();
    EPIN=0;
}
//-------------------------------------------------------------------------------
//子程序名称:unsigned char lcdrd(void).
//功能:读数据到液晶显示控制器.
//-------------------------------------------------------------------------------
unsigned char lcdrd(void)               //读数据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d;
    lcdwaitidle();                       //HD44780液晶显示控制器忙检测
    P0=0xff;
    RSPIN=1;                          //RS=1 RW=1 E=高电平
    RWPIN=1;
    EPIN=1;
    _nop_();
    d=P0;
    EPIN=0;
    return d;
}
//-------------------------------------------------------------------------------
//子程序名称:void lcdwaitidle(void).
//功能:忙检测.
//-------------------------------------------------------------------------------
void lcdwaitidle(void)                  //忙检测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P0=0xff;
    RSPIN=0;                        //RS=0 RW=1 E=高电平
    RWPIN=1;
    EPIN=1;
    for(i=0;i<20;i++)
        if((P0&0x80) == 0) break;       //D7=0 表示LCD控制器空闲,则退出检测
    EPIN=0;
}

网友A:
弄个压缩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