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APP,红外遥控光立方制作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12-21):
光立方制作教程源码!!!

FFT频谱测试源码
MT10-单色app程序源码
MT10-单色上位机恒流
wifi通讯程序源码
上位机通讯测试源码
双色光立方贪吃蛇程序
呼吸灯程序源码
按键程序测试源码
点亮光立方程序测试源码
红外遥控程序源码
脱机动画程序源码
蓝牙APP通讯源码
语音APP萌萌游戏

#include <STC12C5A60S2.H>//包含头文件 STC12C5A60S2.H
//STC单片机的头文件可以使用STC-ISP下载软件添加到Keil编译软件中使用(参考STC官方下程序下载软件使用手册载)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buffer[8]; //数组
uchar display[8][8];
sbit RR=P3^6;//红
sbit GG=P2^2;//绿
sbit BB=P2^4;//蓝
sbit k1=P0^4;//播放、暂停
sbit k2=P0^5;//音量减
sbit k3=P0^6;//音量加
sbit ABL=P4^3;//亮度
uchar data rxcnt=0;
char data bb,cheng,yanse;  //sa串口中断,bb延时变量,
unsigned char cube_frame[73];//一帧cube_frame数据73字节,当然这里的数组替换为你程序中的相应数组
unsigned char byte_cnt=0;//接受到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cmd_type=0;//接受到命令类型,可能是动画下载,进入音频模式等..
bit receive_sta=0;        //接受状态,表示数据是否接受完成
void disp_cube(unsigned char DZ_data[64]);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12;
                        EX1=0;
                        ET1=1;//定时器1开中断
                        EA=1;
                        IPH|=0X01;
                        PX0=1;
                        IT0=1;
                        P0M0=0xf8;        //P0口开漏输出
                        P0M1=0xf0;
                        P3M0=0x00;        //P3准双向输出
                        P3M1=0X00;
                        P2M0=0x00;        //P2准双向输出
                        P2M1=0X00;

}

/*************************************************************************************************************************/
void delay(int i)// 延时 bb速度控制
{
        char b;
        while (i--)
        {
           b=bb;
           while(b--);
        }
}

void delay2(uint t)
{
        int i;
        while(t--)
        for(i=0;i<5;i++);
}
/*************************************************************************************************************************/
/******************************************74HC595数据发送函数************************************************************/
/*************************************************************************************************************************/
sbit SH_CP = P3^4; //SCK
sbit ST_CP = P3^3;//RCK
sbit DS    = P3^5;//SER
sbit SH_CP2 = P2^6; //SCK2
sbit ST_CP2 = P2^5;//RCK2
sbit DS2    = P2^3;//SER2
void initial595()        //列扫描74HC595初始化
{
        SH_CP = 0;
        ST_CP = 0;
        DS = 0;
}
void initial5952() //行扫描74HC595初始化
{
        SH_CP2 = 0;
        ST_CP2 = 0;
        DS2 = 0;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S = d&0x80;         //发送最高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d = d<<1;                 //数据移位f
        }
}

void xiansi1()                                  //列扫描74HC595数据输出
{
        send_data(buffer[0]);          //u8
        send_data(buffer[1]);          //u7
        send_data(buffer[2]);          //u6
        send_data(buffer[3]);          //u5
        send_data(buffer[4]);          //u4
        send_data(buffer[5]);          //u3
        send_data(buffer[6]);          //u2
        send_data(buffer[7]);          //u1

}
void InitUart()
{
            EADC=0; //AD中断关
            //sa=1;
                     // BRT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溢出率= SYSclk / ( 256 - BRT )
             //11.0592M晶振 57600波特率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F3;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0xFA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充许串口1中断
}
//***********************************************************************************************
void disp_cube(unsigned char DZ_data[64])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4;i++)
           {
                 display[0][i]=DZ_data[i];//这里的代码自己实现
                }
}

  void shangwei()
{
                while(1)
                {
                          if(receive_sta)//接受完成
              {
                            receive_sta=0;//清除接受成功标志,这步很重要
              }
                        disp_cube(cube_frame+9);//如果接受命令时就时时刷新原来的点阵数据
                }
}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ial595();  //初始化调用
                                initial5952(); //初始化调用
                                timer0init();  //初始化调用
                            TR1=1;//启动定时器1
                                BB=0;
                                bb=3;
                                ABL=0;

                                  shangwei();

}
/*********************************************************************************************************************************************/
void print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uchar i;
        static uchar layer=0;
       for (i=0;i<8;i++)
       {
        buffer[i]=~display[layer][i];
       }
                        xiansi1();

                cheng=0x01<<layer;
            DS2 = ~cheng&0x01;         //发送最低位
                SH_CP2 = 1;
                SH_CP2 = 0;
            ST_CP=1;
            ST_CP=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2=1;
            ST_CP2=0;
                if (layer<7)
                        layer++;
                    else
                        layer=0;
                                    TH1=0xf0;
                                    TL1=0xf0;
                                        delay(2);

                   //          TR1=1;//启动定时器1
}
/***************************************************************************************************************************************/
/*******************************************************************************************************************************************/
void UartIntte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s=0;
        if(RI==1)//进入到接受中断
        {
                 RI=0;
                if(receive_sta==1)return;//如果接受完成啦就直接退出,等待main函数将数据给显示完
                res=SBUF;
                if(byte_cnt==0)cmd_type=res;//第一个字节为命令类型
                switch(cmd_type)
                {
                   case 0xf5: //动画下载
                     cube_frame[byte_cnt]=res;
                         byte_cnt++;
                         if(byte_cnt==73)
                         { byte_cnt=0;
                           receive_sta=1;//表示接受完成
                           }
                     break;

                   case 0xf1: //动画音量增加
                                k3=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f0: //动画音量减小
                            k2=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delay2(50000);
                                        k2=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f: //上一曲
                            k2=0;
                                        delay2(20000);
                                        k2=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e: //下一曲
                                    k3=0;
                                        delay2(2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d: //eq音乐类型,摇滚,爵士,流行
                                    k1=0;
                                        delay2(20000);
                                        k1=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c: //暂停与播放
                                    k1=0;
                                        delay2(20000);
                                        k1=1;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ea: //进入待机
                                             IAP_CONTR=0x20;
                   case 0xD2: //亮度
                            ABL=~ABL;
                                        receive_sta=1;
                                    break;
                  case 0xD3: //模式切换
                            k3=0;
                                        delay2(20000);
                                        k3=1;
                                        delay2(10000);
                                        k3=0;
                                        delay2(20000);
                                        k3=1;
                                        receive_sta=1;
                                    break;
                   default:break;//蓝牙的连接成功或者断开连接消息
                }
        }

}

网友A:
感谢分享,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完美

网友B(2019-04-21):
感谢分享,拿来借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