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教程之TPYBoard开发板点亮心形点阵

楼主(2018-12-21):
    实验目的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 接口的方法。
    进一步学习编制数据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
    学习8*8点阵与TPYBoard的接线方法,点亮点阵。

    所需元器件

    8*8 LED点阵屏 1个
    TPYBoard v102板子 1块
    micro USB数据线 1条
    杜邦线 若干

    点亮8*8 LED点阵

    8*8 LED点阵屏原理图:

    点阵后面有两排针脚,一排以1开头,即1-8针脚,一排以9开头,即9-16针脚,上图中圆圈内的数字即为针脚的对应数字。当ROW 的针脚为高电平,COL的针脚为低电平时候,我们的LED即全部点亮。 为了方便操作行和列,我们可以将ROW的8个引脚接到我们TPYBoard v102的X1-X8,COL的8个引脚接到我们TPYBoard v102的Y1-Y8。这样我们通过控制X引脚和Y引脚的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每一个LED的亮与不亮,这样就可以设计想显示的任何字符和图形,快来试试吧。

    8*8 LED点阵显示心形

    效果图:

    我们按照上面的步骤接线完毕后,编写main.py文件,下面是显示心形图案的源代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x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X1','X2','X3','X4','X5','X6','X7','X8']]
y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Y1','Y2','Y3','Y4','Y5','Y6','Y7','Y8']]
hanzi=['11111111','11011101','10001000','10000000','10000000','11000001','11100011','11110111']
def displayLED():
        flag=0
        for x_ in range(0,8):
                for b in range(0,8):
                        print(b)
                        if b!=flag:
                                x_PIN[b].value(0)
                li_l = hanzi[x_]
                y_PIN[0].value(int(li_l[:1]))
                y_PIN[1].value(int(li_l[1:2]))
                y_PIN[2].value(int(li_l[2:3]))
                y_PIN[3].value(int(li_l[3:4]))
                y_PIN[4].value(int(li_l[4:5]))
                y_PIN[5].value(int(li_l[5:6]))
                y_PIN[6].value(int(li_l[6:7]))
                y_PIN[7].value(int(li_l[7:8]))
                x_PIN[flag].value(1)
                flag=flag+1
                pyb.delay(2)
while 1:
        display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