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51单片机制作的自动调压电路和源程序 附变压转换详表

楼主:
是本人初学51时制作的自动调压电路,设计上比较笨拙,仅供参考,参考莫笑!有单片机程序原理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变压转换详表
220V变24V电压比:9.166

输入电压低于160VLED亮,控口P1.1
输入电压高于260VLED亮,无输出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SPEED   0x60 //0000,0000    108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nop     _nop_()

//
sbit v16=P1^1;
sbit v17=P1^2 ;
sbit v18=P1^3;
sbit v19=P1^4  ;
sbit v20=P1^5 ;
sbit v21=P1^6  ;
sbit v22=P1^7 ;
sbit v23=P3^7 ;
sbit v24=P3^5;
sbit v25=P3^4;
sbit led16=P3^3;
sbit led25=P3^2;

/****************************************************************/

void delayms(uint);
int  ADC();
void InitADC();
float voltage=0.0;
uint  vac,V=0.0,V1=0.0,V2;
float vdc=0.00 ;
void kaig();
/***8**************************************************************/
void main()
{
        InitADC();
        delayms(1500);

while (1)

   {
       WDT_CONTR=0x34;

       delayms(100);
       V2=ADC();
       delayms(10);
       vdc= V2/256.00*5.00 ;//单片机最高是5伏模拟电压

      if ((vdc>3.78)||(vdc<1.85))        //acv=269.35   acv=131.8
           {
              P1=0XFF;
              P3=0XFF;
              led25=0;
              led16=0;
               break;
          }
       else
           {
             if (V2<107)       //vdc=2.0865 acv=148.68
                led16=~led16;
             if (V2>187)          //vdc=3.6465 acv=259.8
                led25=~led25;
                    delayms(100);
                kaig();

           }

    }

}

/////////////////////////////
void kaig()
{
        if (vdc<=2.31)

                    {

                          vac=16;
                      led16=0;
                    }

    if (2.31<vdc&&vdc<=2.45)

                   vac=17;

        if  (2.45<vdc&&vdc<=2.59)

                   vac=18;

        if  (2.59<vdc&&vdc<=2.73)

                   vac=19;

        if  (2.73<vdc&&vdc<=2.87)

                   vac=20;

        if  (2.87<vdc&&vdc<=3.01)

                   vac=21;

        if  (3.01<vdc&&vdc<=3.15)

                   vac=22;

        if  (3.15<vdc&&vdc<=3.29)

                   vac=23;

        if  (3.29<vdc&&vdc<=3.43)

                   vac=24;

        if  (3.43<vdc&&vdc<=3.57)
                 vac=25;

        if  (vdc>3.57)
              {
                   vac=25;
                   led25=0;
              }

   switch(vac)
   {

        case 16:
              if (v16==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16=0;
                  }
                  break;
        case 17:
             if (v17==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17=0;
                         }
                        break;
        case 18:
                 if(v18==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18=0;
                                  }
                         break;
        case 19:
                 if(v19==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19=0;
                                   }
                                   break;
        case 20:
                 if(v20==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20=0;
                                    }
             break;
        case 21:
                  if(v21==0)
                          break ;
                          else
                             {P1=0XFF;
                        P3=0XFF;
                        v21=0;

                          }
                   break;

        case 22:
                  if(v22==0)
                            nop;
                           else
                           {
                                   P1=0XFF;
                         P3=0XFF;
                           v22=0;
                  }
          break;
        case 23:
                   if(v23==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23=0;
                                }

            break;
        case 24:
                    if(v24==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24=0;
                                }
                break;
        case 25:
                    if(v25==0)
                                   break;
                                else
                                {
                                 P1=0XFF;
                         P3=0XFF;
                                v25=0;
                                }
                break;

   }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
  */
//AD转换初始化 ----打开ADC电源
void InitADC()
{
P1=0xff;
ADC_CONTR|=0x80;
delayms(80);
//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置 P1口四种状态,每一位对应一个P1引脚 ,按状态组合操作
/*****************
P1M0 和P1M1 寄存器位  7      6     5    4     3      2     1     0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同理P3M0  P3M0 也是。因为STC12C2052AD只有两个P口,所以只有这俩组  STC12C5410AD还多P2M0 P1M0 有三组
  P1M0   P1M1                 高
    0   0     普通I0口 (准双向)        P1寄存器位  7      6     5    4     3      2     1     0
0      1     强推挽输出 (20MA电流 )尽量少用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  0     仅做输入  A/D转换时可用此模式
1      1    开漏 ,A/D转换时可用此模式

  例如:
  要设置P1.1为 AD 输入口
  则 P1M0=0X02 ;
     P1M1=0X02;   开漏即可
  当不用AD时,最好 关闭ADC电源 ,恢复为IO口状态
********************************/
P1M0=0x01;//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置 P1口四种状态,每一位对应一个P1引脚 ,按状态组合操作
P1M1=0x01;//设置P1.0为开漏状态
}

// AD转换程序
/******************************************************
注意:这个函数里注释的命令是通用命令,可以针对所有AD通道使用,我这就认准了P1.1一个通道,所以直接
//赋值,省点"流量"!折磨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函数里的while等待语句
while (1)                       //等待A/D转换结束
    {
        if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break; }
    }
  这是能用的,我原来写的是:
while (ADC_CONTR & 0x10==0);
这样写不能用,再说一遍:这样就不能用了!!
至于为嘛,因为 优先级,“==”比&优先级高,
所以加个括号就可以了
while (  (ADC_CONTR & 0x10)   == 0  );
不经常用C语言,就会记不住啦!!!
由此得到一个教训;小问题影响效率
经验:经常加一加括号会死啊,似乎也不耗“流量”吧!!
*********************************************/
int ADC()
{
    ADC_DATA   = 0; //清除结果
    ADC_CONTR = 0x60;      //转换速度设置  0x60  最快速度
    ADC_CONTR = 0xE0;               //1110,0000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开启AD电源保持速度设置
  // ADC_CONTR =0xe1;                                   //        选择 A/D 当前通道   P1.1  保持上句设置
  //  ADC_CONTR |= 0x01;           //选择 A/D 当前通道   P1.1
    delayms(2);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E8;                            //开启转换 1110  1001  保持上句设置
   //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while (1)                       //等待A/D转换结束
    {
        if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break; }
    }
    ADC_CONTR =0xE0;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 A/D 10 位转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