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六位蓝牙密码锁源码设计

楼主(2018-12-21):
这是基于stm32F103RCT6的六位密码锁,分为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管理员模式 ,管理员模式下可更改密码。密码输入方式:手机通过蓝牙发
小白一个,大佬勿喷

接线:串口引脚(PA9,PA10)
手机软件:BLUESPP   可以使用其他软件
蓝牙型号(HC-06)   可以使用其他蓝牙模块
数据类型:十六进制数据 其中0X0E为模式切换    0X0F为清除指令   密码输入只能为0-9的数字

/********************************六位密码锁 *************************************************
*接线:PF0~PF7
*矩阵按键 S16 为清除数据(清屏)
*矩阵按键 S15 为模式切换(普通模式(默认密码 123456)和管理员模式(默认密码666666),管理员模式可更改改密码)
*密码只能输入0-9的数字   其他无效
*密码正确LED0和LED1将会闪烁
*输入完6位密码,系统将会自动判断正确和错误
*
*已测试   可能存在BUG  自行修改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rtc.h"
#include "text.h"

/*****************************************************密码掉电丢失,恢复原始密码*****************************************************************************/
u8 open_pwd[6]={1,2,3,4,5,6};//初始密码
u8 root_pwd[6]={6,6,6,6,6,6};;//管理员密码
extern u8 Password[6];//输入的密码
extern u8 Timer;//按键次数
extern u8 ROOT,NEWROOT;//模式切换
u8 Root,NewRoot;//管理员模式状态标志位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while(1)
        {
         if(NEWROOT!=ROOT)LCD_Clear(WHITE); NEWROOT=ROOT;  //清屏
                Usart_ReceiveData() ;
                LCD_ShowString(10,10,200,16,16,"    -  -     ");
          LCD_ShowString(150,10,200,16,16,"  :  :  ");
                LCD_ShowNum(5,1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45,1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70,10,calendar.w_date,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95,10,200,16,16,"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Num(150,10,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174,10,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198,10,calendar.sec,2,16);

  /*****************************************************普     通     用    户   模    式*****************************************************************************/
                if(ROOT==0)
         {
                if(Timer<6)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80,45,200,16,"普通模式      ",16,0);
          Show_Str(40,70,200,16,"请输入您的六位密码       ",16,0);
    Show_Str(40,110,200,16,"密码为:",16,0);
                }
                if(Timer==6)
                {
                        if((Password[0]==open_pwd[0])&&(Password[1]==open_pwd[1])&&(Password[2]==open_pwd[2])&&(Password[3]==open_pwd[3])&&(Password[4]==open_pwd[4])&&(Password[5]==open_pwd[5]))
                        {
                                Show_Str(40,70,200,16,"密码正确,欢迎使用       ",16,0);
                                LED0=!LED0;LED1=!LED1;
                        }
                 else
                        {
                                Show_Str(40,70,200,16,"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16,0);
                        }
    }
        }

         /*****************************************************管      理     员     模       式**********************************************************************/
else   //管理员模式
{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80,45,200,16,"管理员模式         ",16,0);
  if(Root==0)Show_Str(40,70,200,16,"请输入管理员密码    ",16,0);
  if(Root<2)Show_Str(40,110,200,16,"密码为:",16,0);
        if(Root!=NewRoot) LCD_Fill(0,90,250,180,WHITE ); //状态发生改变  清屏
        NewRoot=Root;
         if((Timer==6)||(Root==1))
                {
                        if((Password[0]==root_pwd[0])&&(Password[1]==root_pwd[1])&&(Password[2]==root_pwd[2])&&(Password[3]==root_pwd[3])&&(Password[4]==root_pwd[4])&&(Password[5]==root_pwd[5]))
                        {
                                if((Timer==6)&&(Root==0))Timer=0;Root=1;
                                Show_Str(40,70,200,16,"密码正确,请输入新密码       ",16,0);
                        }
                  else
                        {
                                Show_Str(40,70,200,16,"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16,0);Root=2;
                                LCD_Fill(0,100,250,250,WHITE );
                        }
    }
}
}
}

六位密码锁

网友A(2020-11-29):
请问是怎么连线的呀

网友B(2018-12-25):
请问这个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