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nf电容代替问题

楼主(2018-12-21):
30.2nf的电容怎么替换

网友A:
什么电路中的,一般情况,接近值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并联的方法,30nf+2nf。

网友C:
不同的电容单位不同,换算结果相同就可以

网友D:
除非测量仪器,其他电路中使用的电容误差都在5%以上。如果是维修测量仪器可按板凳建议的方法并选择温飘较小的云母电容、钽电容。

网友E:
常见的30NF左右的 一般有 33NF 27NF,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要求,一般可以用这两款代替,尽量用同类型的,比如原来用CBB的,最好就用CBB的替换并且注意耐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