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仿真程序

楼主:
智能电子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0;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P1^1;       //DS1302时钟线
sbit RST=P1^2;      // DS1302    复位线

sbit k1=P3^4;         //  选择按键
sbit k2=P3^5;        //  加
sbit k3=P3^6;       //    减
sbit k4=P3^7;      //    确定

sbit RS=P2^0;        //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RW=P2^1;       //  LCD读写控制
sbit EN=P2^2;      //    LCD启动

uchar tcount=0;
uchar MonthsDays[]={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二月的天数由年份决定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周日,周一到周六

// LCD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0   "} ;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 ;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char Adjust_Index=-1;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秒,分,时,日,月,年(0,1,2,3,4,6)
uchar Change_Flag[]="-MHDM-Y";  //(分,时,日,月,年)不调节秒和周

//函数声明
void Initialize_LCD1602();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Display(uchar p,uchar *str);

void Write_Byte_TO_DS1302(uchar X);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_FROM_DS1302();                      //从DS1302中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Data_FROM_DS1302(uchar addr);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取数据, 读数据
void Write_Data_TO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向DS1302指定位置写入数据, 写数据
void SET_DS1302();                               //  设置时间
void GetTime();                                 //  读取当前时间
void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
        Initialization();
        while(1)
        {
                if(Adjust_Index==-1)
                GetTime();
        }
}

/*********************************************************************************************************************/
void DelayMS(uint K)
{
        uchar i;
        while(K--)
        {
                for(i=0;i<120;i++);
        }
}
//----------读取LCD的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N=1;
        DelayMS(2);
        state=P0;
        EN=0;
        DelayMS(2);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0;
        RW=0;
        EN=0;
        P0=cmd;
        EN=1;
        DelayMS(2);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MS(2);
        EN=0;
}

void Initialize_LCD1602()                        //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2);        //功能设置,数据长度为8位,双行显示,5×7点阵字体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2);       //清屏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2);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2);     // 显示开,关光标
}
void Set_LCD_Position(uchar pos)
{
        Write_LCD_Command(pos|0x80);        //设置7位的DDRAM地址值
}
void LCD_Display(uchar p,uchar *str)
{
        uchar i;
        Set_LCD_Position(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tr[i]);
        DelayMS(2);
        }
}
/****************************************************************************************************************/

void Initialization()
{
        Initialize_LCD1602();    //调用液晶初始化函数
        IE=0x83;                //允许中断 外部0中断和T0中断
        IP=0x01;               //设置中断优先级
        IT0=0x01;             //设置外部中断的脉冲触发方式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为方式1
        TH0=-50000/256;     //写入初值
        TL0=-50000%256;    //写入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

void Write_Byte_TO_DS1302(uchar X)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DA=X&1;
                CLK=1;
                CLK=0;
                X>>=1;
        }
}
uchar Read_Byte_FROM_DS1302()        //从DS1302中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byte,t;
        for(i=0;i<8;i++)
        {
                byte>>=1;
                t=SDA;
                byte|=t<<7;
                CLK=1;
                CLK=0;
        }
        //BCD码转换
        return byte/16*10+byte%16;
}
uchar Read_Data_FROM_DS1302(uchar addr)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取数据    , 读数据
{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Byte_TO_DS1302(addr);   //向DS1302写入一个地址
        dat=Read_Byte_FROM_DS1302(); //在上面写入的地址中读取数据
        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a_TO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向DS1302指定位置写入数据, 写数据
{
        CLK=0;
        RST=1;
        Write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Byte_TO_DS1302(dat);
        CLK=1;
        RST=0;
}
void SET_DS1302()      //设置时间
{
        uchar i;
        Write_Data_TO_DS1302(0x8E,0x00); //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 分,时,日,月,年依次写入
        for(i=1;i<7;i++)
        {
                // 分的起始地址是10000010(0x82),后面依次是时,日,月,周,年,写入地址每次递增2
                Write_Data_TO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
        Write_Data_TO_DS1302(0x8E,0x80); //写控制字,加写保护
}

//--------------------------------------------------------
// 读取当前时间
//-------------------------------------------------------
void GetTime()          //  读取当前时间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_FROM_DS1302(0x81+2*i);
        }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uchar Is_Leapyear(uint year)
{
        return (year%4==0&&year%100!=0)||(year%400==0) ;
}
void Refresh_Week_Day()
{
        uint i,d,w=5;  //已知1999年12.31是星期五
        for(i=2000;i<2000+DateTime[6];i++)
        {
                d=Is_Leapyear(i)?366:365;
                w=(w+d)%7;
        }
        d=0;
        for (i=1;i<DateTime[4];i++)
        {d+=MonthsDays[i];}
        d+=DateTime[3];
        //保存星期,0-6表示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六,为了与DS1302的星期格式匹配,返回值需要加1
        DateTime[5]=(w+d)%7+1;
}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6:    //年调整,00-99
                if(X==1&&DateTime[6]<99)
                {
                        DateTime[6]++;
                }
                if(X==-1&&DateTime[6]>0)
                {
                        DateTime[6]--;
                }
                        //获取2月天数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Refresh_Week_Day();  //刷新星期
                break;

                case 4:  //月调整 01-12
                if(X==1&&DateTime[4]<12)
                {
                        DateTime[4]++;
                }
                if(X==-1&&DateTime[4]>1)
                {
                        DateTime[4]--;
                }
                //获取2月天数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Refresh_Week_Day();  //刷新星期
                break;

                case 3:    //日调整00-28或00-29或00-30或00-31
                //调节之前首先根据当前年份得出该年中2月的天数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根据当前月份决定调节日期的上限
                if(X==1&&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DateTime[3]++;
                }
                if(X==-1&&DateTime[3]>0)
                {
                        DateTime[3]--;
                }
                Refresh_Week_Day();  //刷新星期
                break;

                case 2:      //  时调整
                if(X==1&&DateTime[2]<23)
                {
                        DateTime[2]++;
                }
                if(X==-1&&DateTime[4]>0)
                {
                        DateTime[2]--;
                }
                break;

                case 1:      //  分调整
                if(X==1&&DateTime[1]<59)
                {
                        DateTime[1]++;
                }
                if(X==-1&&DateTime[4]>0)
                {
                        DateTime[1]--;
                }
                break;
        }
}
void T0_INT()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 写入初值
        TL0=-50000%256; //  写入初值
        if(++tcount!=2) return;
                tcount=0;
                //按指定格式生成待显示的日期时钟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星期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1]);
                //时,分。秒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11);
                // 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LCD_Display(0x00,LCD_DSY_BUFFER1);
                LCD_Display(0x40,LCD_DSY_BUFFER2);
}
void EX_INT0()interrupt 0
{
        if(k1==0)
        {
                while (k1==0);
                if(Adjust_Index==-1||Adjust_Index==-1)
                {Adjust_Index=7;}
                Adjust_Index--;
                if(Adjust_Index==5)
                {Adjust_Index=4;}    //跳过对星期的调节
                LCD_DSY_BUFFER2[13]='[';
                LCD_DSY_BUFFER2[14]=Change_Flag[Adjust_Index];
                LCD_DSY_BUFFER2[15]=']';
        }
                        else if(k2==0)            //    加
                {
                        while(k2==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3==0)            //    减
                        {
                                while(k3==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4==0)
                                {
                                        while(k4==0);
                                        SET_DS1302();
                                        LCD_DSY_BUFFER2[13]=' ';
                                        LCD_DSY_BUFFER2[14]=' ';
                                        LCD_DSY_BUFFER2[15]=' ';
                                        Adjust_Index=-1;  //操作索引重设为-1,时间继续正常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