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A9685驱动9个舵机舵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12-21):
51单片机PCA9685驱动板驱动舵机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buf;
sbit scl=P2^6;
sbit sda=P2^7;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1+A5+A4+A3+A2+A1+A0+w/r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define SERVOMIN  115 // this is the 'min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MAX  590 // this is the 'max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000  130 //0度
#define SERVO180  520 //180度
#define SERVO80   284 //80度
#define SERVO110  340//110度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8;y>0;y--);
}
void delayus()  //大于4.7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IIC初始化
----------------------------------------------------------------*/
void init()
{
    sda=1;                //sda scl使用前被拉高
    delayus();
    scl=1;
    delayus();
}
/*---------------------------------------------------------------
                 IIC????????
----------------------------------------------------------------*/
void start()
{
    sda=1;
    delayus();
    scl=1;       //scl高 sda拉低 ????IIC启动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0;
                delayus();
}
/*---------------------------------------------------------------
                 IIC停止
----------------------------------------------------------------*/
void stop()
{
    sda=0;
    delayus();
    scl=1;                         //scl??? sda??????? ????IIC??
    delayus();
    sda=1;
    delayus();
}
/*---------------------------------------------------------------
                 IIC应答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us();
}
/*---------------------------------------------------------------
              写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temp;
    temp=by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
              肚子节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delayus();
                                scl=1;
                delayus();
                if(sda==1)
                {
                                j=1;
                }
                else j=0;
                k=(k<< 1)|j;
                scl=0;
                }
                delayus();
                return k;
}
/*---------------------------------------------------------------
                ??PCA9685?????
----------------------------------------------------------------*/
/*---------------------------------------------------------------
                ?PCA9685????,??
----------------------------------------------------------------*/
void PCA9685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
                ACK();
                write_byte(address);  //???????
                ACK();
                write_byte(date);          //???
                ACK();
                stop();
}
/*---------------------------------------------------------------
            从PCA9685读数据有返回值
----------------------------------------------------------------*/
uchar PCA9685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0x01);        //?????????????,?????
                ACK();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PCA9685复位
----------------------------------------------------------------*/
void reset(void)
{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0x0);
}

void begin(void)
{
                reset();
}
/*---------------------------------------------------------------
                                        PCA9685修改频率
----------------------------------------------------------------*/
void setPWMFreq(float freq)
{
                uin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float prescaleval;
                freq *= 0.92;  // Correct for overshoot in the frequency setting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9685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PRESCAL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delayms(2);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 0xa1);
}
/*---------------------------------------------------------------
                         PCA9685??????
num:??PWM????0~15,on:PWM?????0~4096,off:PWM?????0~4096
??PWM????4096?,?0??+1??,??on???????,?????off?
??????,????4096????????on???0?????,?on??0?,
off/4096????PWM?????
----------------------------------------------------------------*/
void setPWM(uint num, uint on, uint off)
{
                PCA9685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9685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9685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9685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void main()
{
          init();
                begin();
                setPWMFreq(50);    //设置50hz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  delayms(1000);

                //60度=0.5ms+(60/180)*(2.5ms-0.5ms)=1.1666ms
                //利用占空比=1.1666ms/20ms=off/4096,off=239,50hz对应周期20ms

                setPWM(0, 0, SERVOMAX);
                setPWM(1, 0, SERVOMAX);
          setPWM(2, 0, SERVOMAX);
                setPWM(3, 0, SERVOMAX);
                setPWM(4, 0, SERVOMAX);
                setPWM(5, 0, SERVOMAX);
                setPWM(6, 0, SERVOMAX);
                setPWM(7, 0, SERVOMAX);
                setPWM(8, 0, SERVOMAX);
                while(1)
                {
                 switch(buf)
                 {
                                case 0x11: setPWM(0,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12: setPWM(0,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13: setPWM(1,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14: setPWM(1,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15: setPWM(2,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16: setPWM(2,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17: setPWM(3,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18: setPWM(3,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19: setPWM(4,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20: setPWM(4,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21: setPWM(5,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22: setPWM(5,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23: setPWM(6,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24: setPWM(6,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25: setPWM(7,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26: setPWM(7, 0, SERVOMAX); break;
                          case 0x27: setPWM(8, 0, SERVO110); break;
                          case 0x28: setPWM(8, 0, SERVOMAX); break;
                                default: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蜂鸣器响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以上代码51hei下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19-08-12):
不错的资料,我手上有PCA9635,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用驱动。

网友B(2020-02-10):
94行是不是应该是while((sda==1)&&(i<255))

网友C(2021-04-05):
测试无任何反应。

网友D(2022-03-11):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我手上有PCA9635,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用驱动。

可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