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与stc80c52程序通用吗

楼主(2018-12-21):
我有一个在stc89c52上用的程序,感觉处理有点慢了,可以直接烤到stc12上用吗,或者我的stc89c52上的程序太大了,在不用改程序的情况下被该换个啥板子能装下呢

网友A:
51系列的单片机程序一般都是通用的,差别在于速度,内存大小,管脚多少以及一些特殊功能比如AD,DA,PWM等等。

网友B:
有想法就自己动手测试。遇到问题在问更好。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些特殊寄存器需要自己来弄

网友D:
如果只是控制时间的程序,可以用,但移植时头文件是要改的,关于温度的不能直接用,STC89C52速度
是STC12系的12分之1,要改动一些参数,只了解这些。

网友E:
注意延时,原先小的需要调大,原先不需要延时的,需要加上延时,具体的需要参考所用器件的时序图

网友F:
51系列的单片机程序一般都是通用的,差别在于速度,内存大小,管脚多少以及一些特殊功能比如AD,DA,PWM等等

网友G:
kiel的软件差不多都是通用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