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我想做迟滞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8-12-21):
这个据说是个电压比较器,但是那个反馈是怎么回事,我想做个迟滞电压比较器

网友A:
这个是电压跟随器,不是电压比较器,没有7到5连线,7再加上拉电阻就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B:
是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正反馈可使输出特性更陡峭,电位器调节比较基准电压。电压跟随器的说法是错的,电压跟随器必须负反馈,上图是正反馈。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  6脚的输入电压必须要超过VCC才能让输出为低电平,但我不知道你这个运放能不能承受超过VCC的电压,你应该在输出作一个分压的,组成正反馈,这样的话,5脚的电压就不会太高,那么6脚就不用高于VCC了

网友D:
迟滞比较器是用正反馈实现的,"虚短"就不成立了,但是"虚断"还是成立的,模型分析起来虽然不复杂但是也有一大堆的算式.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任何一本模拟电路的书籍,里面运放章节都有详细的介绍.

实际使用,可以用网上现成的计算器来计算节时间,
这个链接就是迟滞比较器的计算器.
www点elecfans点com/tools/chizhibijiaoqi.html

如果输入信号内阻比较大,可以在输入信号上接个电压跟随器,然后再接迟滞比较器用以作输入电阻变换,而减小反馈网络对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