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写入单片机后与小车相连蓝牙无法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2-21):
蓝牙模块用什么。。。请用串口助手看一下,蓝牙模块在上电的时候会不会发出自己的码,需要做初始化和非有用信息的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用什么。。。请用串口助手看一下,蓝牙模块在上电的时候会不会发出自己的码,需要做初始化和非有用 ...

控制小车 麻烦您你能给改一下么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你的单片机能否正常接收蓝牙信息,再做其他的事。

网友C(2019-04-05):
查一下蓝牙模块

网友D:
首先我问你这个程序是想实现遥控小车前进左转这些功能吧? 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吐槽你一下了,为什么main函数里还出现while死循环循迹和避障函数,又出现蓝牙,单片机就不知道你想让它干哪件事了,还有你说的无法控制发现你少了句a=SBUF;(a前面自己先定义:uchar a;)//将接受到的数据赋值给a
switch(SBUF)

还有你下载程序的时候记得先把蓝牙模块拆下来,烧好程序再插回去。
附件有完整的蓝牙控制小车代码,亲测可用,你只要改一下引脚就行了。
安卓app也给你,改对应的方向字母就ok,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