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程序到F进位怎么改?

楼主(2018-12-21):
主体是秒表,但是要求不是到9进位,要求到F进位,采用四位数码管共阳,每个都是到F进位。我把我原来的代码发出来,求大神改一改!!!!!非常急,就一小时了。

#include <reg52.h>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
sbit s1=P1^4;
sbit s2=P1^5;

unsigned char high;
unsigned char low;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0~9
unsigned int sec=0;
unsigned char a = 1;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main ()
{

        TMOD=0x01;
        EA=1;       //中断总开关
        TR0=1;            //定时器的运行开关
        ET0=1;                //定时器的中断开关
        TH0=(65536-1000)>>8;           //定时器高8位寄存器
    TL0=(65536-1000)&0x00FF;        //定时器低8位寄存器

         while (1);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FF;     //熄灭灯
        switch(i)
        {
           case 0:w1=1;w2=1;w3=1;w4=0;i++;P0=led[sec%10];break;         //数码管显示
           case 1:w1=1;w2=1;w3=0;w4=1;i++;P0=led[sec/10%10];break;
           case 2:w1=1;w2=0;w3=1;w4=1;i++;P0=led[sec/100%10]&0x7F;break;
           case 3:w1=0;w2=1;w3=1;w4=1;i=0;P0=led[sec/1000];break;
          }
}

  /*按键函数*/
void anjian ()
{
       if (s2==0)        //按键清零
           {
            sec=0;
                a=1;
                count=0;
                while (s2==0)
                {
                   LEDscan();
                }
           }

if (s1==0)                //启动,停止
  {
    a=!a;
        while (s1==0)
         {
             LEDscan();
         }
  }
}

/*中断函数*/
void zhongduan0() interrupt 1           //中断启动
{
    static unsigned int k=0;        //定义一个K的变量

  TH0=(65536-1000)>>8;
  TL0=(65536-1000)&0x00FF;

         LEDscan();
         anjian();

         if(!a)
         {
     k++;
         if (k>=10)
         {
              k=0;
                  sec++;
                  if (sec>=9999)
                  {
                     sec=0;
                  }
        }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
sbit s1=P1^4;
sbit s2=P1^5;

unsigned char high;
unsigned char low;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0~9

unsigned int sec=0;
unsigned char a = 1;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Timer0Init(void)                //3906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E;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中断总开关
        ET0=1;                //定时器的中断开关
}

void main ()
{
        Timer0Init();
        while (1);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FF;     //熄灭灯
        switch(i)
        {
                case 0:w1=0;w2=0;w3=0;w4=1;i++;P0=led[sec&0x0f];break;         //数码管显示
                case 1:w1=0;w2=0;w3=1;w4=0;i++;P0=led[sec>>4&0x0f];break;
                case 2:w1=0;w2=1;w3=0;w4=0;i++;P0=led[sec>>8&0x0f]&0x7F;break;
                case 3:w1=1;w2=0;w3=0;w4=0;i=0;P0=led[sec>>12&0x0f];break;
        }
}

  /*按键函数*/
void anjian ()
{
        if (s1==0)                //启动,停止
        {
                a=!a;
                while (s1==0)
                {
                        LEDscan();
                }
        }
        if (s2==0)        //按键清零
        {
                sec=0;
                a=1;
                while(s2==0)
                {
                        LEDscan();
                }
        }
}

/*中断函数*/
void zhongduan0() interrupt 1           //中断启动
{
//        static unsigned int k=0;        //定义一个K的变量
        TH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E;                //设置定时初值
        LEDscan();
        anjian();
        if(!a)
        {
                sec++;
                if(sec>0xffff)
                        sec=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