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宝盒--红外温度

楼主(2018-12-21):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端口定义**************
sbit SCL=P1^2;//时钟线
sbit SDA=P1^1;//数据线
sbit SCL1=P1^4;
sbit SDA1=P1^3;
sbit LED=P2^3;      //检测温度指示灯

//************数据定义****************
uchar flag1;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sbit rw = P2^1;
sbit rs=P2^0;
sbit LCD_EN  = P2^2;
sbit PSB = P2^7;
uchar code  dis1[ ] = {"测温宝盒"};
uchar code  dis2[ ] = {"Chen Chaowen"};
uchar code dis3[]={"温度: "};
uchar code dis4[]={"℃"};
uchar code dis5[]={"温馨提示:"};
uchar code dis6[]={"检测结束"};
uchar DataH,DataL,Pecreg,j;
uchar condition,condition1,condition2,last,K;//温度十位,个位提取及合成。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 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void);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uint memread(void); //读温度数据
uchar rx_byte1(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1(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1(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1(void);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uint memread1(void); //读温度数据
uint compute();
void writecom(uchar com);
void writedat(uchar dat);
void init();
void first();
void delay(uint z);
void Close();          //关闭检测
void display(uint Tem);
void Judge();//自动复位判断
void display1(uint Tem);//转换不显示
//*************主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5-45872)/256;
    TL0 = (65535-445872)%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5-45872)/256;
    TL0 = (65535-445872)%256;
    j++;
}
void main()
{
    uchar i,k=0;;
    SCL=1;
    delay(10);
    SDA=1;
    delay(10);
    SCL=0;
    delay(10);
    SCL=1;
    delay(10);
    InitTimer0();

    init();
    first();
    delay(100000);
    init();
    while(1)
    {
        LED=0;
        writecom(0x88+0x4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ED=0;
            writedat(dis3[i]);          //显示字符" 温度: "
            i++;
            delay(30);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writecom(0x98+0X42);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4个字符
        display(compute());     //显示摄氏度
        Judge();
        delay(100);
        writecom(0x98+0X45);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9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ED=0;
            writedat(dis4[i]);          //显示字符"℃"
            i++;
                delay(30);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delay(1000);
        if(j>=200)//10秒
        {
            K=1;
            Close();
            delay(10000);
            while(1)//熄屏判断
            {
                init();
                LED=1;
                display1(compute());
                 Judge();
                if(K==0)break;
            }
        }
    }
}

//*********求数值平均与最高值*******
uint compute()
{
    long int sum1=0,sum2=0;
    int sum_aver,aver1,aver2;
    uchar i;
    for(i=0;i<5;i++)
    {
        sum1=sum1+memread();
        delay(5);//取值间隔时间
    }
    for(i=0;i<5;i++)
    {
        sum2=sum2+memread1();
        delay(5);//取值间隔时间
    }
    aver1=sum1/5;
    aver2=sum2/5;
    if(aver1>=aver2)sum_aver=aver1;
    else sum_aver=aver2;
    return(sum_aver);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if(a>=100)
        {
            writedat(0x30+a/100);    //百位显示
            a=a%100;
            writedat(0x30+a/10);        //十位显示
            a=a%10;
            writedat(0x30+a);        //个位显示
        }
        else if(a>=10)
        {
            writedat(0x30+a/10);
            condition1=a/10;
            a=a%10;
            writedat(0x30+a);
            condition2=a;
        }
        else
        {
            writedat(0x30+a);
        }
        writedat(0x2e);//显示点
        if(b>=10)
        {
            writedat(0x30+b/10);
            writedat(0x30+b%10);
        }
        else
        {
            writedat(0x30);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writedat(0x2d);

        if(a>=10)
        {
            writedat(0x30+a/10);
            a=a%10;
            writedat(0x30+a);
        }
        else
        {
            writedat(0x30+a);
        }
        writedat(0x2e);//显示点

        if(b>=10)
        {
            writedat(0x30+b/10);
            b=b%10;
            writedat(0x30+b);
        }
        else
        {
            writedat(0x30);
            writedat(0x30+b);
        }
    }
}
void display1(uint Tem)//转换不显示
{
    uint T,a,b;
    T=Tem*2;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if(a>=10)
        {
            condition1=a/10;
            a=a%10;
            condition2=a;
        }
    }
}

//****************mlx90614启动函数
void start_bit(void)
{
    SDA=SDA1=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SCL1=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SDA1=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SCL1=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mlx90614终止函数
void stop_bit(void)
{
    SCL=SCL1=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SDA1=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SCL1=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SDA1=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void tx_byte1(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1();
    dat=dat<<1;
    }
    receive_bit1();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send_bit1(void)
{
    if(bit_out==0)
    SDA1=0;
    else
    SDA1=1;
    _nop_();
    SCL1=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uchar rx_byte1(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1();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1();
    return dat;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receive_bit1(void)
{
    SDA1=1;bit_in=1;
    SCL1=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1;
    _nop_();
    SCL1=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uint memread(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uint memread1(void)
{
    start_bit();
    tx_byte1(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1(0x07); //Send Command

    start_bit();
    tx_byte1(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1();
    bit_out=0;
    DataH=rx_byte1();
    bit_out=1;
    Pecreg=rx_byte1();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void init()//12864初始化
{
    PSB=1;
    writecom(0x30);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1);

}
void writecom(uchar com)//12864写入命令
{
    rs = 0;
    rw = 0;
    LCD_EN = 0;
    P0 = com;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12864写入数据
{
    rs = 1;
    rw = 0;
    LCD_EN=0;
    P0 = dat;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first()//12864开始显示
{
    uchar num;
    init();
    writecom(0x80+0x42);
    for(num=0;num<8;num++)
    {      LED=0;
           writedat(dis1[num]);
        delay(1000);
    }
    writecom(0x90+0x41);
    for(num=0;num<13;num++)
    {      LED=0;
        writedat(dis2[num]);
        delay(1000);
    }
}
void Close()//12864显示检测结束
{
    uchar num;
    init();
    writecom(0x80+0x42);
    for(num=0;num<10;num++)
    {    LED=0;
        writedat(dis5[num]);
        delay(1000);
    }
    writecom(0x90+0x42);
    for(num=0;num<8;num++)
    {    LED=0;
        writedat(dis6[num]);
        delay(1000);
    }
}
void Judge()
{
    last=condition;
    condition=condition1+condition2;
    if((condition>=last+2)||(condition<=last-2))
    {
        j=0;
        K=0;
    }
}